[技术讨论] 百问FB网络编程 - TCP编程简单示例

楼主(2024-12-10):
## 6.4 TCP编程简单示例

                服务器首先进行初始化操作:调用函数socket创建一个套接字,函数bind将这个套接字与服务器的公认地址绑定在一起,函数listen将这个套接字换成倾听套接字,然后调用函数accept来等待客户机的请求。过了一段时间后,客户机启动,调用socket创建一个套接字,然后调用函数connect来与服务器建立连接。连接建立之后,客户机和服务器通过读、写套接字来进行通信。

### 6.**4.1** 服务器端代码

参考:TCP/server_line.c

```c
1#include <stdio.h>
2#include <stdlib.h>
3#include <string.h>
4#include <sys/types.h>
5#include <sys/socket.h>
6#include <netinet/in.h>
7#include <arpa/inet.h>
8#include <unistd.h>
9#include <signal.h>
11#define SERVER_PORT 8180
12#define C_QUEUE     10
14/************************************************************
15*函数功能描述:从8180端口接收客户端数据
16*输入参数:无
17*输出参数:打印客户IP以及发来的信息
18*返回值:无
19*修改日期                版本号                修改人                修改内容
20*2020/05/13                v1.0.0                zonghzha        reat
21*************************************************************/
23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24{
25    char buf[512];
26    int len;
27    int duty_socket;
28    int customer_socket;
29    struct sockaddr_in socket_server_addr;
30    struct sockaddr_in socket_client_addr;
31    int ret;
32    int addr_len;
34    signal(SIGCHLD, SIG_IGN);
36          /* 服务器端开始建立socket描述符 */
37    duty_socket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38    if (duty_socket == -1)
39    {
40        printf("socket error");
41        return -1;
42    }
44          /* 服务器端填充 sockaddr_in结构 */
45    socket_serve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46          /* 端口号转换为网络字节序 */
47    socket_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SERVER_PORT);
48          /* 接收本机所有网口的数据 */
49    socket_server_addr.sin_addr.s_addr  = INADDR_ANY;
50    memset(socket_server_addr.sin_zero, 0, 8);
52          /* 捆绑sockfd描述符 */
53    ret = bind(duty_socket, (const struct sockaddr *)&socket_server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54    if (ret == -1)
55    {
56        printf("bind error!\n");
57        return -1;
58    }
59    ret = listen(duty_socket, C_QUEUE);
60    if (ret == -1)
61    {
62        printf("listen error!\n");
63        return -1;
64    }
66    while (1)
67    {
68        addr_len = sizeof(struct sockaddr);
69                  /* 服务器阻塞,直到客户程序建立连接 */
70        customer_socket = accept(duty_socket, (struct sockaddr *)&socket_client_addr, &addr_len);
71        if (customer_socket != -1)
72        {
73                          /*inet_ntoa的作用是将一个32位Ipv4地址转换为相应的点分十进制数串*/
74            printf("Get connect from %s\n", inet_ntoa(socket_client_addr.sin_addr));
75        }
76        if (!fork())
77        {
78            while (1)
79            {
80                memset(buf, 512, 0);
81                                  /*接收数据*/
82                len = recv(customer_socket, buf, sizeof(buf), 0);
83                buf[len] = '\0';
84                if (len <= 0)
85                {
86                    close(customer_socket);
87                    return -1;
88                }
89                else
90                {
91                    printf("Get connect from %s, Msg is %s\n", inet_ntoa(socket_client_addr.sin_addr), buf);
92                }
93            }
94        }
95    }
97    close(duty_socket);
98    return 0;
99}
```

### 6.4.2 客户端代码

参考:TCP/client_line.c

```c
1#include <stdio.h>
2#include <stdlib.h>
3#include <string.h>
4#include <sys/types.h>
5#include <sys/socket.h>
6#include <netinet/in.h>
7#include <arpa/inet.h>
8#include <unistd.h>
10#define SERVER_PORT 8180
11/************************************************************
12*函数功能描述:向指定IP的8180端口发送数据
13*输入参数:点分十进制服务器IP
14*输出参数:无
15*返回值:无
16*修改日期                版本号                修改人                修改内容
17*2020/05/13                v1.0.0                zonghzha        creat
18*************************************************************/
20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21{
22    unsigned char buf[512];
23    int len;
24    struct sockaddr_in socket_server_addr;
25    int ret;
26    int addr_len;
27    int client_socket;
30    if (argc != 2)
31    {
32        printf("Usage:\n");
33        printf("%s <server_ip>\n", argv[0]);
34        return -1;
35    }
37    /* 客户程序开始建立 sockfd描述符 */
38    client_socket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39    if (client_socket == -1)
40    {
41        printf("socket error");
42        return -1;
43    }
45          /* 客户程序填充服务端的资料 */
46    socket_serve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47          /*主机字节序转换为网络字节序*/
48    socket_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SERVER_PORT);
49    if (inet_aton(argv[1], &socket_server_addr.sin_addr) == 0)
50    {
51        printf("invalid server ip\n");
52        return -1;
53    }
54    memset(socket_server_addr.sin_zero, 0, 8);
55    /* 客户程序发起连接请求 */
56    ret = connect(client_socket, (const struct sockaddr *)&socket_server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57    if (ret == -1)
58    {
59        printf("connect error!\n");
60        return -1;
61    }
64    while (1)
65    {
66        if (fgets(buf, sizeof(buf), stdin))
67        {
68            len = send(client_socket, buf, strlen(buf), 0);
69            if (len <= 0)
70            {
71                close(client_socket);
72                return -1;
73            }
74        }
75    }
77    close(client_socket);
78    return 0;
79}
```

### 6.4.3 Makefile文件

```c
all:server client
server:server.c
        gcc $^ -o $@
client:client.c
        gcc $^ -o $@
clean:
        rm server client -f

(注意:命令语句的开头要用“Tab”键。)
```

### 6.4.4 执行

服务器端:

```c
./server
```

客户端:

```c
./client 127.0.0.1
```

客户端输入:

```c
good night
```

服务器端显示:

```c
Get connect from 127.0.0.1
Get connect from 127.0.0.1, Msg is good n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