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百问FB网络编程 - UDP编程简单示例

楼主(2024-12-10):
## 6.5 UDP编程简单示例

                UDP服务器首先进行初始化操作:调用函数socket创建一个数据报类型的套接字,函数bind将这个套接字与服务器的公认地址绑定在一起。然后调用函数recvfrom接收UDP客户机的数据报。UDP客户机首先调用函数socket创建一个数据报套接字,然后调用函数sendto向服务器发送数据报。在结束通信后,客户机调用close关闭UDP套接字,服务器继续使用这个UDP套接字接收其它客户机的数据报。

### 6.**5.1** 服务器端代码

参考UDP/server_line.c

```c
1#include <stdio.h>
2#include <stdlib.h>
3#include <string.h>
4//#include <sys/type.h>
5#include <sys/socket.h>
6#include <netinet/in.h>
7#include <arpa/inet.h>
8#include <unistd.h>
9#include <signal.h>
11/*服务器端口为8180*/
12#define SERVER_PORT 8180
14/************************************************************
15*函数功能描述:从8180端口接收客户端数据
16*输入参数:无
17*输出参数:打印客户IP以及发来的信息
18*返回值:无
19*修改日期                        版本号                        修改人                        修改内容
20*2020/05/13                        v1.0.0                        zonghzha                creat
21*************************************************************/
24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25{
26    unsigned char buf[512];
27    int len;
28    int duty_socket;
29    int customer_socket;
30    struct sockaddr_in socket_server_addr;
31    struct sockaddr_in socket_client_addr;
32    int ret;
33    int addr_len;
35          /* 创建数据报套接字 */
36    duty_socket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37    if (duty_socket == -1)
38    {
39        printf("socket error");
40        return -1;
41    }
43          /* 服务器端填充 sockaddr_in结构 */
44    socket_serve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45    socket_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SERVER_PORT);
46    socket_server_addr.sin_addr.s_addr  = INADDR_ANY;
47    memset(socket_server_addr.sin_zero, 0, 8);
49          /*绑定套接字*/
50    ret = bind(duty_socket, (const struct sockaddr *)&socket_server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51    if (ret == -1)
52    {
53        printf("bind error!\n");
54        return -1;
55    }
58    while (1)
59    {
60        addr_len = sizeof(struct sockaddr);
61                  /* 接收客户端数据报,返回的为接收到的字节数 */
62        len = recvfrom(duty_socket, buf, sizeof(buf), 0, (struct sockaddr *)&socket_client_addr, &addr_len);
63        if (len > 0)
64        {
65            buf[len] = '\0';
66            printf("Get Msg from %s : %s\n", inet_ntoa(socket_client_addr.sin_addr), buf);
67        }
69    }
71    close(duty_socket);
72    return 0;
73}
```

### **6.5.2** **客户端代码**

#### 6.**5.2.1** 客户端程序1

参考UDP/client_line_1.c

```c
1#include <stdio.h>
2#include <stdlib.h>
3#include <string.h>
4#include <sys/socket.h>
5#include <netinet/in.h>
6#include <arpa/inet.h>
7#include <unistd.h>
9#define SERVER_PORT 8180
11/************************************************************
12*函数功能描述:向指定IP的8180端口发送数据
13*输入参数:点分十进制服务器IP
14*输出参数:无
15*返回值:无
16*修改日期                        版本号                        修改人                        修改内容
17*2020/05/13                        v1.0.0                        zonghzha                creat
18*************************************************************/
20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21{
22    unsigned char buf[512];
23    int len;
24    struct sockaddr_in socket_server_addr;
25    int ret;
26    int addr_len;
27    int client_socket;
30    if (argc != 2)
31    {
32        printf("Usage:\n");
33        printf("%s <server_ip>\n", argv[0]);
34        return -1;
35    }
37    /*创建套接字*/
38    client_socket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39    if (client_socket == -1)
40    {
41        printf("socket error");
42        return -1;
43    }
45          /* 填充服务端的资料 */
46    socket_serve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47    socket_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SERVER_PORT);
48    if (inet_aton(argv[1], &socket_server_addr.sin_addr) == 0)
49    {
50        printf("invalid server ip\n");
51        return -1;
52    }
53    memset(socket_server_addr.sin_zero, 0, 8);
58    while (1)
59    {
60        if (fgets(buf, sizeof(buf), stdin))
61        {
62 //           len = send(client_socket, buf, strlen(buf), 0);
63                          /*向服务器端发送数据报*/
64            addr_len = sizeof(struct sockaddr);
65            len = sendto(client_socket, buf, sizeof(buf), 0, (struct sockaddr *)&socket_server_addr, addr_len);
66            if (len <= 0)
67            {
68                close(client_socket);
69                return -1;
70            }
71        }
72    }
74    close(client_socket);
75    return 0;
76}
```

问:用UDP协议写网络通讯程序不可以用connect函数吗?

答:非也。

#### 6.**5.2.2** **客户端程序2**

参考UDP/client_line_2.c

```c
1#include <stdio.h>
2#include <stdlib.h>
3#include <string.h>
4#include <sys/socket.h>
5#include <netinet/in.h>
6#include <arpa/inet.h>
7#include <unistd.h>
9/*服务器端口为8180*/
10#define SERVER_PORT 8180
12/************************************************************
13*函数功能描述:向指定IP的8180端口发送数据
14*输入参数:点分十进制服务器IP
15*输出参数:无
16*返回值:无
17*修改日期                        版本号                        修改人                        修改内容
18*2020/05/13                        v1.0.0                        zonghzha                creat
19*************************************************************/
21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22{
23    unsigned char buf[512];
24    int len;
25    struct sockaddr_in socket_server_addr;
26    int ret;
27    int addr_len;
28    int client_socket;
31    if (argc != 2)
32    {
33        printf("Usage:\n");
34        printf("%s <server_ip>\n", argv[0]);
35        return -1;
36    }
38    /*创建数据报套接字*/
39    client_socket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40    if (client_socket == -1)
41    {
42        printf("socket error");
43        return -1;
44    }
46    socket_serve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47    socket_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SERVER_PORT);
48    if (inet_aton(argv[1], &socket_server_addr.sin_addr) == 0)
49    {
50        printf("invalid server ip\n");
51        return -1;
52    }
53    memset(socket_server_addr.sin_zero, 0, 8);
55    ret = connect(client_socket, (const struct sockaddr *)&socket_server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56    if (ret == -1)
57    {
58        printf("connect error!\n");
59        return -1;
60    }
63    while (1)
64    {
65        if (fgets(buf, sizeof(buf), stdin))
66        {
67            len = send(client_socket, buf, strlen(buf), 0);
68            if (len <= 0)
69            {
70                close(client_socket);
71                return -1;
72            }
73        }
74    }
76    close(client_socket);
77    return 0;
78}
```

                在客户端代码2中,connect函数并非真的在协议层建立了连接,它只是指定了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号信息。

                因为在connect中指定了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号信息,所以后面的send就可以直接发送了,而不用再次指定地址和端口号。

### 6.5.3 Makefile文件

```c
all:server client_1 client_2
server:server.c
        gcc $^ -o $@
client_1:client_1.c
        gcc $^ -o $@
client_2:client_2.c
        gcc $^ -o $@
clean:
        rm server client_1 client_2 -f

(注意:命令语句的开头要用“Tab”键。)
```

### 6.5.4 执行

服务器端执行:

```c
./server
```

客户端执行:

```c
./client_1 127.0.0.1
```

客户端输入:

```c
good night
```

服务器端显示:

```c
Get Msg from 127.0.0.1 : good n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