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如何快速检测出PCBA中的故障?

楼主(2024-12-10):
在PCBA加工中有时候会发生元器件等故障,那么该如何快速检测出故障呢?

首先是外观检查。这是最基本的步骤,查看PCBA上的元件是否有明显的损坏迹象,如烧焦、开裂、鼓包的电容、松动或脱落的元件等。同时,检查焊点是否有虚焊、短路(锡桥)的情况,短路可能会导致电流异常。

其次是利用测试工具。可以使用万用表来检测。将万用表置于二极管测试档,来检查二极管、三极管是否正常。在电阻档可以测量电阻值是否在标称范围内,以此判断电阻是否损坏。对于电源部分,可在电压档检查关键电源节点的电压是否正常,若电压异常可能指示电源电路或者其负载有问题。

还可以采用功能测试。如果PCBA是某个设备的核心组件,将其连接到对应的设备上(如果可行),看设备是否能够正常运行来判断PCBA是否有故障。不过这种方法可能受到设备其他部分的影响。

另外,边界扫描测试(Boundary - Scan Testing)技术也很有用。如果PCBA支持这种技术,它能够对芯片的输入输出引脚进行状态检测,快速定位芯片级别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