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460BSP例程中,关于ISP程序,哪里是成功升级的标志?

楼主(2024-12-10):
请问M460BSP例程中,关于ISP程序,哪里是成功升级的标志?是不是程序里无法判断?
我要根据成功升级的标志,在flash写一个累加变量,都无法实现么?

网友A:
计算升级次数应该是可以的,注意升级时候不被擦除就行了

网友B:
你可以设置一个标志啊,比如上电后打印版本号

网友C(2025-02-14):
ISP升级过程中,上位机(通常是计算机)和下位机(即M460 MCU)之间会遵循特定的通信协议

网友D:
当固件成功写入到MCUFlash中时,下位机会向上位机发送一个确认信号或状态码,表明升级操作已完成

网友E:
常见的状态码或确认信号可能包括OK”、“Success”或特定的数字代码(如0表示成功)

网友F:
这些信号或代码是在ISP通信协议中预定义的,用于指示升级操作的结果

网友G:
ISP升级过程中,通常涉及Flash的擦除和写入操作。这些操作的成功与否也会通过状态码或确认信号来反馈

网友H:
如果擦除和写入操作都成功完成,且没有报告任何错误,那么可以认为升级是成功的

网友I:
Flash中写累加变量

网友J:
Flash存储器有一定的写入寿命限制,即每个存储单元可以擦写有限次数(通常为10万次左右)。因此,频繁地在Flash中写入累加变量可能会缩短存储器的寿命

网友K:
Flash的写入速度通常比RAM慢得多。如果在升级过程中需要频繁地写入Flash,这可能会增加升级所需的时间

网友L:
如果确实需要在Flash中记录升级次数,可以考虑在ISP升级程序的一个特定阶段(如升级成功后)执行写入操作。为了确保写入操作的成功和数据的准确性,可以在写入前进行必要的校验和错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