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如何通过串口-网口透传模块,来更新M467固件?

楼主(2024-12-10):
请问如何通过串口-网口透传模块,来更新M467固件?
现在的产品,上面加入了一个串口-网口透传模块,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案,通过网络+串口透传,更新M467的固件!
请大家给出个意见!
是任意的串口都可以,还是需要特定的串口?

网友A:
任意的都行吧,只要能把升级数据接收到就行

网友B:
看你的bl程序用的哪个接口

网友C(2025-02-14):
根据串口-网口透传模块的说明书,配置其工作模式为透传模式

网友D:
设置模块的串口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确保与M467的串口通信参数一致

网友E:
配置模块的网络参数(如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确保计算机能够通过网络访问到模块

网友F:
使用网线将计算机与串口-网口透传模块连接起来,或者通过无线网络进行连接(如果模块支持)

网友G:
在计算机上打开串口通信软件或网络调试助手,设置正确的网络地址和端口号,以建立与串口-网口透传模块的连接

网友H:
在串口通信软件或网络调试助手中,打开固件更新文件,并将其内容逐字节或按数据包的形式发送到串口-网口透传模块。模块在接收到数据后,会将其透传给M467的串口

网友I:
M467在接收到固件更新数据后,会进行校验和更新操作。具体更新流程可能因M467的型号和固件版本而异,请参照M467的固件更新说明书进行操作

网友J:
确保串口-网口透传模块与M467的串口参数完全一致,否则会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K:
在固件更新过程中,保持计算机与串口-网口透传模块之间的网络连接稳定,避免数据丢失或错误

网友L:
在更新固件之前,请确认固件版本与M467的硬件版本兼容,否则可能会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