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DATEDELTA函数遇到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24-12-10):
用DATEDELTA函数计算缴费日期+有效期天数后,(有效期天数为:缴费金额除以1000乘以千元有效期天数得到的。)得到有效期截止时间,但是在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了:DATEDELTA函数直接使用数字没问题,但是使用数字组件的公式计算后,使用该组件就会报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公式可能存在计算错误

网友B:
查看错误消

网友C: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D:
可能出在组件本身或组件之间的交互上

网友E:
Python 环境中的库版本冲突或损坏

网友F(2025-02-14):
你公式可能不对呗,不然也不会有错误吧

网友G:
relativedelta 函数期望其参数(如天数、月数等)为整数类型。如果你的计算公式返回了浮点数或其他非整数类型,这可能会导致问题。确保你的计算结果是整数

网友H:
如果计算出的有效期天数为负数,relativedelta 可能无法正确处理,或者根据你的需求,负数天数可能没有意义

网友I:
如果你在使用某种编程环境或框架(如 ExcelPython GUI 应用等),确保你的计算公式和 relativedelta 调用之间的变量传递是正确的。有时候,变量可能没有按预期更新,或者计算过程中的某个步骤出错了

网友J:
确保你使用的 dateutil 库是最新的,或者至少是与你的代码兼容的版本。有时候,库的旧版本可能包含错误或不支持某些功能

网友K:
检查你的代码,确保没有语法错误或逻辑错误。特别是检查传递给 relativedelta 的参数

网友L:
这个不能仿真的吗?看看程序那里出错了

网友M:
这种组件也能用MCU上吗

网友N:
我觉得就是你的运算逻辑估计是写错了吧

网友O:
可以看看你的源码么?看看你咋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