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atmel studio6.2突然读不到下载器了,tools 下只有simulator这一项

楼主(2024-12-10):
atmel studio6.2软件有将近一个月没使用,再次准备下载程序时发现读不到下载器,tools下的device找不到aver mkii,只有simulator这一项,请问这个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重新插拔,换个USB口试试。

网友A:
如果 上述方法不行,你再重启一下电脑看看。

网友B: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C:
更换USB端口或使用其他USB线连接下载器试试

网友D:
驱动程序未安装或安装不正确?

网友E:
更新驱动程序

网友F:
解决了没,插入时候电脑设备管理器有没有反应

网友G:
更新Atmel Studio

网友H:
安装驱动程序后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B:
在管理员模式下运行Atmel Studio

网友H:
操作系统不兼容

网友I(2025-01-20):
换给USB试试看啊,有时候就这样,另外清理系统看看

网友I:
重新插板,或者重启电脑,或者换个USB接口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J(2025-02-28):
有时候软件可能由于一些临时的错误或缓存问题导致无法识别设备。

网友K(2025-04-25):
Atmel Studio 6.2 的菜单 Tools > Device Programming 中找不到 AVR MKII(只有 Simulator);

下载器插入后没有在工具栏中自动出现;

很可能是 驱动未加载 / 损坏 / 软件识别异常。

网友L:
确认 USB 连接正常
尝试换 USB 线、换 USB 接口(特别避免使用 USB HUB);

插入 MKII 后,Windows 是否有“滴”声?如果没有,很可能是供电或连接问题;

检查设备管理器(Win+R → devmgmt.msc)是否有“libusb-win32 devices”下的 AVRISP mkII 项;

没有显示 → 硬件或驱动异常;

有黄色感叹号 → 驱动损坏。

网友L:
有些用户使用 Zadig 工具将 MKII 切换为 libusb 驱动用于 avrd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