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单片机无符号整型比较大小异常的问题

楼主(2024-12-10):
  我在用Pic 16f1825单片机开发程序的时候遇到个问题,两个全局变量,一个unsigend int (u16): tempu16,一个unsigned long(u32):tempu32, 串口打印u16的数值都是大于unsigned long的,但是发现
          if(tempu16 > tempu32)
                printf("judge 1\n");
          这个“judge1”的log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就是说判断条件有时候成立,有时候不成立。
后将tempu16的变量定义成u32的就不再有问题。
          使用的mplab ide的环境,picc9.8编译器.
          有哪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没法解释清楚啊!

网友A:
用静态分析工具来检查潜在的错误和不一致之处。

网友B:
先强制转换成一样的类型试试。

网友B:
或者运行DEBUG,然后分部运行,观测变量。

网友C:
解决了没?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D:
你这两数字具体是什么值导致的失败,超界了吗?

网友E:
是被编译器优化了吧

网友F(2025-01-15):
你遇到的问题是由于 数据类型不匹配 导致的隐式类型转换问题。

网友G:
在 C 语言中,当两个不同类型的变量进行比较时,编译器会进行隐式类型转换(也称为 类型提升),这可能会导致意外的结果。

网友H:
当你执行 if (tempu16 > tempu32) 时,编译器会将 tempu16 提升为 unsigned long(32 位),然后进行比较

网友I:
由于 tempu16 是 16 位,而 tempu32 是 32 位,tempu16 的值范围是 0 到 65535,而 tempu32 的值范围是 0 到 4294967295。如果 tempu32 的值大于 65535,那么 tempu16 提升为 32 位后,仍然小于 tempu32,因此 if 条件不成立。如果 tempu32 的值小于或等于 65535,那么 tempu16 和 tempu32 的比较结果取决于它们的实际值

网友J:
当 tempu32 的值大于 65535 时,tempu16 提升为 32 位后仍然小于 tempu32,因此 if 条件不成立。当 tempu32 的值小于或等于 65535 时,tempu16 和 tempu32 的比较结果取决于它们的实际值,因此 if 条件有时成立,有时不成立。

网友K:
将 tempu16 的类型改为 unsigned long(32 位),这样两个变量的类型一致,比较时不会发生隐式类型转换。这是你提到的解决方案,确实可以避免问题

网友L:
如果你不想改变 tempu16 的类型,可以在较比时显式地将 tempu16 转换为 unsigned long这样可以确保比较时两个操作数的类型一致

网友M:
问题是由于 unsigned int 和 unsigned long 的类型不匹配导致的隐式类型转换

网友N:
确保 tempu16 和 tempu32 的值范围符合预期。如果 tempu16 的值***不会超过 65535,而 tempu32 的值可能超过 65535,那么逻辑上 tempu16 应该始终小于 tempu32。

网友O:
解决方案包括统一变量类型或显式类型转换。建议在编写代码时注意数据类型的一致性,避免隐式类型转换带来的问题

网友P(2025-09-20):
PIC 单片机无符号整型比较异常,多因忽略无符号特性。当小值减大值时,结果不会为负,而是溢出为大正数。比如 0x0001 <0xFFFE,若用减法比较,会误判为大。应直接用关系运算符(<、>)比较,避免通过减法结果判断,防止溢出导致逻辑错误。

网友Q(2026-02-10):
比较时混合使用有符号 / 无符号类型(如 unsigned int 和 int 比较),编译器会按无符号规则处理,导致负数被解析为超大正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