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VR单片机 内联汇编的请教

楼主(2024-12-10):
我在读别人的程序中 有下面一段代码~~
__asm__ __volatile__ (
              "1: sbiw %0,1" "\n\t" // 2 cycles
              "brne 1b" : "=w" (us) : "0" (us) // 2 cycles
      );

想问一下  "brne 1b" 中的1b是什么意思~~ 是跳转到1:位置吗??如果是 B代表什么意思啊

xch
跟踪一下反汇编就好理解。编译能不能通过还另说。先证明它没错再琢磨。反正老子看不懂这b

网友A:
Branch(跳转)指令的一部分

网友B:
在C项目中嵌入汇编用的就是汇编指令本身。如果你对汇编指令不了解,建议你查阅AVR汇编指令集手册: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aemDocuments/documents/MCU08/ProductDocuments/ReferenceManuals/AVR-InstructionSet-Manual-DS40002198.pdf

网友C:
看样子是GCC 编译器。__asm__ 是GCC 内联汇编指令。

网友C:
  be:        8a e0               ldi        r24, 0x0A        ; 10
  c0:        01 97               sbiw        r24, 0x01        ; 1
  c2:        f1 f7               brne        .-4              ; 0xc0 <main+0x2>
  c4:        ff cf               rjmp        .-2              ; 0xc4 <main+0x6>

//GCC编译后产生的汇编代码

网友D:
怎么还在用汇编

网友E:
"1b" 是一个相对跳转的标签,其中 "b" 代表 "backwards","1" 代表跳转的位置。所以 "1b" 的意思是向后跳转到第一个标签。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2025-01-12):
怎么还在用汇编啊,我看MCC生成的代码有一些通过宏定义到了汇编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