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电源管理芯片就可不可以通过多颗实现更多级串联啊?

楼主(2024-12-10):
就是如果一颗支持22颗电池串联,多个能否超过22颗

网友A(2025-01-27):
是的,电源管理芯片(PMIC)可以通过多颗芯片实现更多级串联,以满足更复杂的电源管理需求。这种设计通常用于需要多路电压输出、更高功率或更精细电源管理的场景

网友B:
多级串联的实现方式,将多颗 PMIC 串联,前一级的输出作为后一级的输入。每颗 PMIC 负责特定的电压转换或电源管理功能

网友C:
其实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第一颗 PMIC 将输入电压降压为中间电压,第二颗 PMIC 再将中间电压降压为最终输出电压

网友D:
每颗 PMIC 独立管理一部分电路,但通过通信接口(如 I2CSPI)与主控制器协调工作。这种方式适合多路输出且需要动态调整的场景

网友E:
一颗 PMIC 作为主芯片,负责整体电源管理策略,其他 PMIC 作为从芯片,执行具体的电压转换任务。主芯片通过通信接口控制从芯片的工作状态

网友F:
更高的灵活性:可以根据需求设计多路电压输出。通过多颗 PMIC 分担负载,提高整体功率处理能力

网友G:
每颗 PMIC 可以专注于特定的功能(如降压、升压、LDO 等),实现更精细的电源管理

网友H:
多级串联会增加转换环节,可能导致整体效率下降。需要优化每颗 PMIC 的工作点,尽量减少能量损耗

网友I:
多级串联可能引入更多的噪声和干扰,影响电源的稳定性。需要在设计中加入滤波电路和去耦电容

网友J:
多颗 PMIC 的上电和断电时序需要严格设计,避免出现电压冲突或电源倒灌。可以通过使能信号(EN)或电源序列控制器实现时序管理

网友K:
电源管理芯片建议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