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应用方案] GALT61120的EMI改善方法

楼主(2024-12-10):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更新时间:20250115
EMI(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指的是设备产生的电磁干扰,研究如何减少设备对外界的干扰。这种对外界的干扰分为传导干扰(Conducted Emissions)和辐射干扰(Radiated Emissions)。本文档用于帮助新手在使用GALT61120时,降低对外界的干扰。

1、芯片配置优化
良好的芯片配置可以改善减少对外界的干扰。
1)减缓开关压摆率
LED旁路开关管的压摆率可以通过SLEWRATE寄存器配置,改变栅极驱动强度来控制信号上升和下降的速度。压摆率越低,对外干扰越弱。
463165244461325f4a0b157d9e90e902
SLEW_12_10[1:0]:LED10 - LED12的压摆率设置
SLEW_09_07[1:0]:LED7 - LED9的压摆率设置
SLEW_06_04[1:0]:LED4 - LED6的压摆率设置
SLEW_03_01[1:0]:LED1 - LED3的压摆率设置
6c3364a9cccaccbb2a61e8921f2b6203
理解图:
e625833e1c9784057f9c36f3006df23e

2)相位均匀分布
LED开启(或关断)时间之间的相移量会影响BUCK开关转换器的瞬时功率。建议将相移应用于每个开关,使所有LED开启(或关断)的时间均匀分布在一个PWM周期内,降低冲击电流。
d5a49e4098b6de822e9ed28e35b1878d
理解图:
当设置每个LED的PHASEx=0时,可以观察到电流和电压有很大的变化。
当设置PHASEx+1-PHASEx=85时,每个LED的关闭时间均匀分布在一个PWM周期内(1023/12近似于85),可以观察到电流和电压的变化较小。
2cfa6d5709c57309c19e2ca226824a4d

3)调节PWM占空比
请大家思考一下占空比100%和99.8%,哪种配置的EMI效果比较好?
100%占空比:当PWM信号的占空比为100%时,实际上没有开关动作发生,输出电压是恒定的直流电压。这意味着没有高频谐波产生,因此产生的EMI非常低。
99.8%占空比:当占空比接近但不等于100%时,仍然会有开关动作,尽管频率较低,但这会导致一些高频谐波的产生。这些谐波可能会通过传导或辐射方式引起EMI问题。
dd07e07dbe2e5ce80e21710e61b85430
寄存器:
99c11da22597f2d0dacf6a538eddba96

4)调节PWM频率
PWM频率由2个寄存器配置,时钟源经过PTBASE寄存器和PTCNT寄存器2次分频后作为PWM的频率。理论上频率越低,EMI效果越好。如果频率太低的话可能产生频闪效果,使用时请注意。
PWM_CLK=CLK/DIV1/DIV2
b5bf955a3c28806c8453b232d326c7f2
c4acbc1959adae49cd5b71ffbdef221b

5)减小晶振驱动强度
通过寄存器XTALDS(85h),对晶振驱动能力进行配置,减小晶振的驱动强度,可以减小对外界干扰。
cf78bef3b0b226568289c35007f6fd01
f9e207820b8cdaa26777388b99309147
理解图:
38001ac5fbb9ef5edf42f3ac229dce16

6)减小时钟驱动配置
DSTR寄存器是只读寄存器,它的值由外部电路DSTR引脚的分压进行配置,并且只在上电时发生。选择较低的时钟驱动可以减小对外界干扰。
c4be17c3b5278fa1fedd94a04d78a420
48dee9bfe048b684d5a1fe36e9286d64
DSTR引脚电压与驱动强度的对应关系:
df0a9e363ac4d4e5585299eec10a31cd

2、系统设计优化
对于EMI问题,芯片本身的影响不大,系统板的设计占主导因素。下面以系统硬件的角度去查找EMI问题。
1)查看超标频点
要想改善系统的EMI,我们得先了解当前的测试情况是怎样的。对EMI测试报告进行整理,查看超标频率点的分布,再针对超标频点进行整改。

2)干扰源
知道超频点后,我们需要清楚干扰源可能来自哪些方面,可以关注系统板上电流和电压变化较快的地方。
系统电源:在工作时会产生高频噪声,恒流源和电压源都会。
数字电路:高速数字信号/微处理器/控制器,在高速信号切换时会产生电磁辐射。比如晶振电路、PWM电路。
射频电路:射频振荡器可能产生强烈的辐射。
物理干扰:电机在运行时会因刷子和换向器的接触不良而产生噪声。
无线通信设备:WiFi模块、蓝牙模块、GPS接收器。
注意点:对于常规车前灯系统,电源、数字通信、电荷泵CPPx电路、晶振电路以及恒流源不良的接地方式,较为容易引起EMI问题。其中时钟/晶振往往以倍频点方式出现,恒流源的阴极线可能会走很长,这两点格外需要注意。

3)锁定超频电路
扫描索频:如果有手持频谱分析仪是最好的,可以在系统工作的情况下,进行区域性扫测。看看超频点对应在哪个区域。
8ee5ffad3323a41135d1675354c077a7
屏蔽排除:在没有便利工具的前提下,可以用铜箔纸做小盒子进行部分区域的排除,这样也能大致排查出超频点位置。
磁环索敌:在板子与板子的连接线,套上磁环排查,判断骚扰源来自哪一部分板子。

4)硬件注意事项
找到干扰源后,减小噪声的常用手段:电感阻拦、电容旁路、磁珠吸收,再加噪声引导和屏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下面举例一些系统设计需要注意的地方:
a.在芯片电源引脚附近放置适当的去耦电容,尤其是高频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和瞬态电压。电容应尽量靠近电源引脚,并使用短而宽的走线连接。
b.非必要,不要使用电容串联的方式,避免ESR增加。在高频滤波中,ESR变得更为关键。低ESR意味着电容器可以更快地响应瞬态变化,提供更好的高频噪声抑制。
c.减小瞬时能量:在MOS开关管的控制端添加阻容,延缓开关时间,降低瞬时电流。
d.减小天线效应:晶振下方不要布线,容易耦合噪声,形成天线辐射,信号线距离晶振300mil以上的距离。
e.电路板规划时预留磁珠位置。磁珠具有高阻抗特性,尤其在高频范围内,可以有效滤除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
f.电源线尽量短而粗。短而粗的电源线可以降低电感,确保去耦电容能够更有效地吸收瞬态电流,减少电源噪声。
g.晶振的选择:建议使用带有屏蔽罩的晶振。如果系统板较大,应用多颗芯片,注意频谱分配。
h.接地线应当使用扁平线。扁平地线的宽面可以提供更大的表面积,从而降低电阻和电感,特别是在高频应用中,这有助于减少电压降和电磁干扰(EMI)。
i.注意接地!注意接地!注意接地!确保良好的接地设计,避免地环路噪声。

又学到了
通过芯片配置和硬件电路配合,减少GALT61120在使用过程中的EMI干扰

楼主:
车灯市场前景好香,提前学习一波。车前灯芯片GALT61120的学习笔记,后续更新会将目录补充在评论区,欢迎加入讨论

GALT61120简单入门使用(简单使用能亮灯):https://bbs.21ic.com/icview-3418160-1-1.html
GALT61120进阶学习指南(芯片系统框架):https://bbs.21ic.com/icview-3418862-1-1.html
GALT61120的EMI改善方法(软硬件注意点):https://bbs.21ic.com/icview-3419914-1-1.html
GALT61120使用一百问(常见问题以及常用指令):https://bbs.21ic.com/icview-3424936-1-1.html

网友A:
学的真细啊

楼主:
哈哈,越学越有意思

楼主(2025-01-15):
更新时间:20250115
1、补充DSTR分压电路
2、完善EMI注意点:对于常规车前灯系统,电源、数字通信、电荷泵CPPx电路、晶振电路以及恒流源不良的接地方式,较为容易引起EMI问题。其中时钟/晶振往往以倍频点方式出现,恒流源的阴极线可能会走很长,这两点格外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