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的四线SPI(QSPI)特性

楼主(2024-12-10):
GD32H7的四线SPI,也称为QSPI,具有多种高级特性,包括但不限于:

支持全双工、半双工和单工模式的主从操作。
32位宽度,独立的发送和接收FIFO。
支持4位到32位的数据帧格式。
可配置的数据位顺序,低位在前或高位在前。
支持软件和硬件NSS管理,以及MOSI与MISO引脚复用功能的交换。
硬件CRC计算、发送和校验。
支持DMA模式,这意味着QSPI可以与DMA控制器无缝对接,实现高速数据传输。

网友A:
QSPI支持1线、2线和4线模式,其中4线模式下通过四条数据线同时传输数据,大大提高了数据吞吐量,适用于大容量、高速度的SPI Flash存储器访问

网友B:
QSPI支持间接模式、状态轮询模式和内存映射模式三种操作模式

网友C:
QSPI总线的时序由主机控制,主机通过时钟线SCLK发送时钟信号来同步数据传输,从设备在时钟信号的边沿上采样数据

网友D:
基于帧的传输方式,每个帧包含一个命令字和一个数据字,命令字用于控制从设备的操作,数据字则是要传输的数据

网友E:
QSPI总线的传输速率可以达到几十MHz,具有高速传输和低功耗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