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F030设置HSI为1分频后程序不运行

楼主(2024-12-10):
CW32F030在main函数的开头使用RCC_HSI_Enable(RCC_HSIOSC_DIV1);将HSI设置为
1分频,结果程序不能运行,调试发现卡在RCC_HSI_Enable方法中,有遇到过的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需要增加FLASH 存储器读等待周期配置!
参考代码如下:
__RCC_FLASH_CLK_ENABLE(); //打开FLASH时钟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__RCC_FLASH_CLK_DISABLE(); //关闭FLASH时钟,降功耗
RCC_HSI_Enable( RCC_HSIOSC_DIV1); //配置系统时钟为HSI 48M

网友B:
主程序频率会导致这种问题的发生

网友C(2025-02-21):
可能是时钟配置不当

网友D:
当时钟频率超过FLASH存储器的操作时钟上限时,需要增加FLASH存储器的读等待周期以适应更高的时钟频率。若未正确配置此参数,可能导致程序运行异常。

网友E:
程序可能由于入口点设置错误或初始化操作未完成而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F:
重新编译和烧录程序

网友G:
确保CW32F030设备的硬件连接正确,包括电源连接、调试接口连接等。同时,检查烧录器和连接线是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