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与程序内发送的数据不同

楼主(2024-12-10):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与程序内发送的数据不同是为什么?

网友A:
请检查下RCC初始化函数中HCLK、PCLK的频率是否为64MHz?与UART初始化值必须一致。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UclkFreq = 64000000; //???

网友B:
基本应该是参数设置或者频率设置问题

网友C(2025-02-21):
如果发送或接收设备的软件编码或解码方式不正确,可能导致数据不一致。

网友D:
串口调试助手和接收设备需要设置相同的波特率。如果波特率设置不一致,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将出现差异。

网友E:
如果发送和接收设备的数据格式不一致,接收端可能会错误地解读发送的数据。

网友F:
波特率设置不匹配

网友E:
检查设备是否处于噪声环境中,若存在噪声环境,需要采取减少干扰的方法,如屏蔽、隔离、滤波等。

网友G:
检查串口通信硬件是否工作正常,必要时更换硬件。

网友H:
不同的串口设备接收可正常进行解码的高低电平门限不同,如果存在电压不匹配的情况,也可能导致接收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