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程序烧录完成后不运行的问题

楼主(2024-12-10):
检查一下这个选项有没有勾上,没勾上的话需要手动复位或重新上电

网友A:
你这个就是没有复位哈哈,我以为是程序崩了呢

网友B:
确实,其实手动按一下复位也是可以的

网友C:
这个确实要勾选,不然只能断电重启了

网友D:
我是第一件事就把这个勾选上的,非常容易忘记

网友E:
对的,没勾选确实要手动复位,比较麻烦

网友F:
其实我觉得keil应该就默认勾选就好了,哈哈

网友G:
一般来说就是没勾选这个复位就会导致烧录程序会不工作,还有就是程序写错了

网友H:
其实够不够选都行,一般也要手动复位一下的

网友I:
他这种复位算是SWD给发的软件复位吗?

网友J:
当然了,没有勾选一定要重新上电的

网友K:
手动复位一下更方便控制什么时候开始

网友L:
这种问题确实很常见,设置很重要

网友M(2025-02-21):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N:
检查设备是否有正确的复位信号,复位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O:
烧录器和连接线有没有损坏或接触不良。

网友P:
检查程序是否超出了设备的内存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