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虚拟串口为什么设置波特率无效啊?

楼主(2024-12-10):
现在是不管选什么波特率都能显示,如何配置才可以设置成指定波特率的?

网友A:
虚拟串口它只管传递数据,瞬间就传过去了,哪会管你的波特率。
搞两个USB转串口对接一下呗。

网友B:
usb to vcom 10m bsp以下都可以设定出来

网友C:
虚拟串口驱动程序可能不支持所设置的波特率。

网友C:
驱动程序可能未正确安装或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D:
虚拟串口软件本身的设置可能存在错误

网友E:
系统资源冲突或者不足

网友F:
USB接口有问题可能

网友G:
检查USB接口等底层硬件连接是否稳定可靠。

网友H:
检查驱动程序是否支持所设置的波特率。

网友I:
检查所使用的虚拟串口软件是否有可用的更新版本。

网友J:
用的虚拟串口软件版本过旧或存在bug

网友K:
重新安装或更新驱动程序。

网友L:
虚拟串口波特率选择有误

网友M:
显示的对?是不是你上位机做了自动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