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运放发热疑问

楼主(2024-12-10):
如图电路的功能是为了0.6v到40v之间调压。芯片的工作电压为38v,工作过程中运放发热很严重。型号:TPA1882-SR,不知可能原因请坛友们解答一下,谢谢!

                  tyw 注

网友A(点评):
参考一下

网友B:
PMOS管Q3、Q6的D、S短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管Q3、Q6的D、S短接,试试看。

谢谢,请问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运放供电三极管-MOS管开关很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供电三极管-MOS管开关很可能有问题。

是不是运放驱动能力问题?

网友C:
如果电路没错的话,应该跟负载有关系,把负载脱开再看是否还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路没错的话,应该跟负载有关系,把负载脱开再看是否还发热

多谢坛友们的指点,我回单位测试一下。

网友D:
运放发热很可能是驱动能力的问题。R47=R50=R66=20K;R107,R108适当增大,让最大输出电流小于1mA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发热很可能是驱动能力的问题。R47=R50=R66=20K;R107,R108适当增大,让最大输出电流小于1mA试试 ...

多谢坛友指点。

网友E(2025-02-12):
这个输入电压太高了,就算不带负载,在30度的环境下,他自身发热都会达到60摄氏度左右,然后你好还有点负载,发热肯定是超过6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输入电压太高了,就算不带负载,在30度的环境下,他自身发热都会达到60摄氏度左右,然后你好还有点负载 ...

谢谢坛友指点,我再修改完善一下。

网友D:
输出电流太大了。建议把输出接的电阻值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