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VS二极管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2024-12-10):
TVS二极管由于其快速响应、低成本、简单的应用方式,成为了最常见的保护元件之一。通常,TVS二极管用于保护电路免受静电放电(ESD)、雷击或其他瞬态电压的损害。对于需要保护多个信号线或不同电压级别的电路,设计工程师常常考虑将多个TVS二极管进行并联。
TVS二极管的工作原理
TVS二极管通过在瞬态电压过高时快速击穿,从而将瞬态电压“吸收”,并将其转移到地线或其他电路中,保护后续的敏感元件免受损害。TVS二极管的响应时间非常短,通常在纳秒级别。它们的工作特点包括低导通电阻、极快的瞬态响应以及极高的峰值电流承载能力。
并联使用TVS二极管的目的
在某些应用场景下,可能会需要为多个信号线路或多个电压级别提供过电压保护。对于这种需求,工程师可能会考虑将多个TVS二极管并联使用。并联TVS二极管的主要目的是:
增加保护能力:多个TVS二极管并联可以提升总的过电压抑制能力,以应对更高电压或更大的瞬态能量。
分担负载:当电路中有多个信号通道或设备时,单个TVS二极管的响应可能不够覆盖所有的保护需求。并联多个TVS二极管,可以分别保护不同的电路或设备,确保每个部分都有独立的保护。
提高容错性:在某些复杂的电路设计中,单个TVS二极管可能会因某种原因失效(例如热失效、电流过大等)。通过并联多个TVS二极管,可以提高电路的容错能力,避免单点故障导致整体失效。
TVS二极管并联使用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虽然TVS二极管可以并联使用,但在设计时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二极管特性匹配:在并联使用多个TVS二极管时,各个二极管的特性必须尽可能匹配。不同的TVS二极管其击穿电压、最大峰值电流、响应时间等参数可能不同。如果并联的TVS二极管特性不一致,某个二极管可能会承受更多的电流,从而导致过早失效。为了确保每个TVS二极管均匀分担电流负载,最好选择相同型号、同一批次的TVS二极管。
工作电压的匹配:并联使用的TVS二极管应具有相似的工作电压。尽管TVS二极管的保护电压范围通常比较宽,但如果二极管的工作电压差异过大,某些TVS二极管可能会在低于预期的电压下击穿,导致失效。因此,选择具有相似工作电压的二极管非常重要。
电流分担问题:即使选用了相同型号的TVS二极管,实际的电流分担仍然可能存在不均匀的情况。为了确保多个TVS二极管能够均匀分担电流,建议在二极管之间增加适当的串联电阻,以实现更好的电流均衡。
保护容量的考虑:在并联多个TVS二极管时,需要考虑整体电路的保护能力。多个TVS二极管并联后,整体电流承载能力和吸收能量的能力将叠加,从而提高了电路的保护级别。但需要注意的是,保护能力并不是无限增加的,电路的设计需要考虑并联TVS二极管的总能量吸收能力。
TVS二极管并联的实际应用
多信号线路保护:在多路信号线的电路设计中,可能会需要使用多个TVS二极管进行并联保护。例如,在工业控制系统或通信设备中,多个信号线同时受到瞬态电压的干扰,使用多个并联的TVS二极管可以有效地保护每条信号线不受过电压损害。
高功率电路保护:对于高功率电子设备,单个TVS二极管可能无法应对大功率的瞬态电压,因此设计师可以采用多个TVS二极管并联的方式,提升电路的保护能力,尤其是在电源输入端。
电源电路的过电压保护:在电源设计中,常常需要对电源输入端进行过电压保护。多个TVS二极管并联可以增强电源电路的过电压保护能力,尤其是对于电源不稳定或存在高电压峰值的场合。
TVS二极管可以并联使用,且在一定条件下并联使用是有效的。并联TVS二极管可以提升电路的保护能力,分担电流负载,并提高容错性。然而,设计师在并联使用TVS二极管时,必须注意二极管的特性匹配、电流分担、电压匹配等问题。

网友A:
由于参数不不一致,遇到保护时可能只有一个TVS管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