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O] OLED 显示雷达数据

楼主(2024-12-10):
OLED 显示雷达数据

本文结合之前关于串口打印雷达监测数据的研究,进一步扩展至 OLED 屏幕显示。

该项目整体分为两部分:

  • 一、框架显示;
  • 二、数据采集与填充显示。

为了减小 MCU 负担,采用 局部刷新 的方案。

1. 显示框架

所需库函数 Wire.hAdafruit_GFX.hAdafruit_SSD1306.h .

代码

#include <Wire.h>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include "**_128x64.h"
#include "**_95x32.h"

#define OLED_RESET 4
Adafruit_SSD1306 display(128, 64, &Wire, OLED_RESET);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display.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 0x3C);  // initialize with the I2C addr 0x3C (for the 128x64)
  display.clearDisplay(); // 清屏
  display.drawBitmap(0, 0, **, 128, 64, 1); //画出字符对应点阵数据
  display.display();
  delay(1000);
  display.clearDisplay();
  /*-------------------- Display picture and text ---------------------------*/
  display.drawBitmap(16, 0, **_small, 95, 32, 1);
  display.setTextColor(WHITE);  //设置字体颜色
  display.setTextSize(2);  //设置字体大小 1 is default 6x8, 2 is 12x16, 3 is 18x24
  display.setCursor(0,33); //设置起始光标
  display.print("v=");
  display.setCursor(72,33); //设置起始光标
  display.print("km/h");
  display.setCursor(0,49); //设置起始光标
  display.print("str=");
  display.display();
}

void loop()
{
}

效果

2. 显示数据

目标:实现雷达监测数据的对应填充显示,包括速度 v 和信号强度 str

代码

思路:将之前帖子中实现的串口打印数据与 OLED 显示框架结合,将 vstr 两数据分别填充至 OLED 屏预留位置处即可。

#include <Wire.h>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include "**_128x64.h"
#include "**_95x32.h"

#define OLED_RESET 4
Adafruit_SSD1306 display(128, 64, &Wire, OLED_RESET);

String comdata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while (Serial.read() >= 0){}//clear serialbuffer
  display.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 0x3C);  // initialize with the I2C addr 0x3C (for the 128x64)
  display.clearDisplay(); // 清屏
  display.drawBitmap(0, 0, **, 128, 64, 1); //画出字符对应点阵数据
  display.display();
  delay(1000);
  display.clearDisplay();
  /*-------------------- Display picture and text ---------------------------*/
  display.drawBitmap(16, 0, **_small, 95, 32, 1);
  display.setTextColor(WHITE);  //设置字体颜色
  display.setTextSize(2);  //设置字体大小 1 is default 6x8, 2 is 12x16, 3 is 18x24
  display.setCursor(0,33); //设置起始光标
  display.print("v=");
  display.setCursor(80,33); //设置起始光标
  display.print("km/h");
  display.setCursor(0,49); //设置起始光标
  display.print("str=");
  display.display();
}

void loop()
{
  if (Serial.available() > 0)
  {
    char data = Serial.read();
    comdata += data;
    if (data == '\n')
    {// type of comdata: v=1.0 km/h, str=10151
      int separatorIndex = comdata.indexOf(','); // 假设分隔符为逗号
      if (separatorIndex != -1)
      {
        String part1 = comdata.substring(0, separatorIndex); // 第一个部分
        String part2 = comdata.substring(separatorIndex + 1); // 第二个部分
        // 打印分割后的数据
        //Serial.println(part1); // type of part1: v=1.0 km/h
        //Serial.println(part2); // type of part2:  str=10151
        /*------------ part1 : v=1.0 km/h ----------*/
        int part1separatorIndex = part1.indexOf('='); //index of '='
        if (part1separatorIndex != -1)
        {
          String vlc = part1.substring(part1separatorIndex + 1); // index of velocity, type of vlc is 1.0 km/h
          // vlc: 1.0 km/h
          int VLCseparatorIndex = vlc.indexOf(' '); // index of ' '
          String v = vlc.substring(0, VLCseparatorIndex);// v only include number
          float Vn = v.toFloat();
          Serial.print(Vn); // print velocity number
          Serial.print(',');
          //display.setCursor(25,33); //设置起始光标
          display.fillRect(25, 33, 60, 16, BLACK);
          display.display();
          display.setCursor(25,33); //设置起始光标
          display.print(Vn);
          display.display();
        }
        /*------------- part2 :  str=10151 ------------------*/
        int part2separatorIndex = part2.indexOf('='); //index of '='
        if (part2separatorIndex != -1)
        {
          String strng = part2.substring(part2separatorIndex + 1); // strng only include number
          int Sn = strng.toInt();
          Serial.print(Sn); // print strength number
          Serial.println();
          //display.setCursor(49,49); //设置起始光标
          display.fillRect(49, 49, 79, 16, BLACK);
          //display.setPixelColor();
          display.display();
          display.setCursor(49,49); //设置起始光标
          display.print(Sn);
          display.display();
        }
      }
      comdata = "";
    }
  }
}

效果

这里由于字体设置为 2 号,无法满足 km/h 单位的完整填充,因此被数据覆盖住一部分,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字体大小。

同时支持串口绘图和串口数据打印。

网友A(2025-04-02):
代码中用到了Adafruit的库函数,这些库很强大

网友B(2025-10-11):
这个太酷了,接线定义怎么接的?我想试试,是Arduino uno吗?安在两轮自平衡机器人上,安在扫地机器人上,一定大卖。

网友B:
这雷达我丢了
看看还能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酷了,接线定义怎么接的?我想试试,是Arduino uno吗?安在两轮自平衡机器人上,安在扫地机器人上, ...

雷达模块通过串口连接到开发板,OLED模块连接开发板的IIC通信接口,主控支持Arduino IDE 开发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雷达模块通过串口连接到开发板,OLED模块连接开发板的IIC通信接口,主控支持Arduino IDE 开发即可~ ...

“雷达模块TXD → 开发板RX(如ArduinoUno的Pin0)
雷达模块RXD → 开发板TX(如ArduinoUno的Pin1)
注意:需共用同一地线(GND),部分雷达模块可能需要调整电平转换芯片(如逻辑电平不匹配时)。

OLED模块 → 开发板(I²C)
核心优势:仅需两根数据线即可完成通信
标准接法:
SDA → 开发板SDA引脚(如Arduino A4)
SCL → 开发板SCL引脚(如Arduino A5)
推荐型号:Adafruit SSD1306(默认I²C地址0x3C/0x3D),与您提供的代码完全兼容。”

按以上接法可以实现吗?是标准接法吧?是不是在Wire.h里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达模块TXD → 开发板RX(如ArduinoUno的Pin0)
雷达模块RXD → 开发板TX(如ArduinoUno的Pin1)
注意 ...

可以实现,Wire.h 可以自定义IIC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