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RIX™]
【每日话题】英飞凌 AURIX™ TC3x 配 FreeRTOS:项目心得大分享,赢百枚家园币

楼主(2024-12-10):
#每日话题#
2024 年 11 月 21 日,英飞凌宣布其 AURIX™ TC3x 微控制器系列新增对 FreeRTOS 的支持,这一更新旨在增强AURIX™ TC3x在汽车和工业应用中的实时操作能力进一步提升系统的稳定性和响应速度,使其更适合复杂的嵌入式系统开发。

请问你们是否有基于英飞凌的MCU运行RTOS的项目计划/经历?
在MCU中运行RTOS,你们都有哪些心得可以分享?

话题奖励:
1、凡有效参与话题讨论的回帖者均可获得100家园币奖励
2、抽取2位发表优质回贴的友友奖励500家园币——恭喜:@jhcj2014  @lulugl

活动时间:2024.12.10——2024.12.17
禁止使用AI生成内容参与话题讨论

网友A:
由于单位侧重领域不同,短时间内没有采用英飞凌MCU运行RTOS的项目。不过对于英飞凌MCU的使用却有相关使用经历:在前段时间曾采用英飞凌XMC1000系列MCU做过巡回温度检测系统,搭配的温度传感器为DS18B20。至于为何选择英飞凌该系列MCU,主要原因是该系列MCU卓越的性能,尤其是其具备单精度浮点数单元运算能力,对于项目中所要求的温度检测范围以及精度,可以说是量身定做一般。

网友B:
MCU大多被应用在实时控制条件下,RTOS需要小型化,如主ThreadX、Unison OS、ucOS II,驱动程序、档案系统、外围I/O、网络高度模块化。μc/OS-II 能在ROM执行,可管理高达250个应用任务。

网友C:
虽然没具体用过,但是作为一个轻量级的操作系统,FreeRTOS其功能包括:任务管理、时间管理、信号量、消息队列、内存管理、记录功能、软件定时器、协程等,可基本满足较小系统的需要,再搭配上英飞凌的MCU,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搭配

网友D:
我没试过英飞凌的MCU运行RTOS
8位机跑不动,运行RTOS要求单片机主频高、空间大,同时型号已移植好RTOS

网友E:
以前用过英飞凌的MCU,应该是抗干扰性比较好,汽车工控等领域用的多。当时没有用RTOS,有机会尝试下。

网友F:
freeRTOS是一款优秀的开源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在MCU编程中,如果不系统资源不是很紧张,那个引入操作系统,使得编程会简单许多。当然如果对于需求功能单一,对响声速又非常的要求高的话,使用裸机+状态机会获得更高的效率。
AURIX™ TC3x引入freeRTOS可以更加充分发挥其高性能,我司目前没有使用,以后则机会引入。
在MCU的RTOS应用中,我主要使用以FreeRTOS为主,当然目前也有使用国产的RTT。

网友G:
还没有用过英飞凌的MCU跑RTOS系统,FreeRTOS一直跑在FPGA软核上,系统非常短小精悍,处理好任务优先级,根据项目需求选择不同的内核运行方式就能很好的使用这个系统了。

网友:
没有用英飞凌的芯片,但是感觉能支持FreeRTOS就认为进步是很大的,市场也是不容小觑的,以后说不准有机会接触。

网友H:
我们目前确实有基于英飞凌AURIX™ TC3x微控制器运行RTOS的项目计划,主要应用于听力测听和听力恢复方向。我们选择FreeRTOS作为操作系统,因为它的轻量级和高效性非常适合我们的嵌入式开发需求。

项目经历和心得分享:
1.实时性能:
在使用FreeRTOS时,我们发现其任务调度机制非常高效,能够满足我们对实时性的严格要求。尤其是在处理传感器数据和执行控制指令时,系统的响应速度得到了显著提升。

2.资源管理:
FreeRTOS提供的内存管理和任务优先级设置功能,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管理有限的资源。我们通过合理分配任务优先级,确保关键任务能够及时执行,同时降低了系统的资源占用。

3.模块化设计:
通过RTOS的任务划分,我们能够将系统功能模块化,这不仅提高了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也使得团队协作更加高效。每个团队成员可以独立开发和测试不同的任务模块。

4.调试和监控:
我们利用FreeRTOS的跟踪和监控工具,能够实时监控任务的运行状态和系统资源的使用情况。这对于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问题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复杂的嵌入式系统中。

5.兼容性和扩展性:
AURIX™ TC3x微控制器的多核架构与FreeRTOS的兼容性,使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其并行处理能力,进一步提升系统的性能。未来,我们计划在此基础上扩展更多功能模块,以应对更复杂的应用场景。

总体而言,基于英飞凌AURIX™ TC3x微控制器运行FreeRTOS的项目经验让我们认识到,选择合适的RTOS不仅能提升系统性能,还能大幅度提高开发效率。我们期待在后续项目中继续探索RTOS的更多应用潜力。

网友I:
现在FreeRTOS的教程很多,学习使用比较容易入门,支持的认证也很多,使用起来也比较放心

网友J:
英飞凌AURIX™ TC3x微控制器系列是一个高性能的微控制器系列,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行业。FreeRTOS是一个开源的实时操作系统(RTOS),它被广泛用于嵌入式系统和物联网设备中。

英飞凌AURIX™ TC3x系列微控制器基于TriCore架构,具备高性能、实时性和先进的安全特性,适用于高要求的应用场景。FreeRTOS自从被AWS收购后,不断发展,成为市场领先的实时操作系统之一,其可靠性和易用性得到了广泛认可。

将FreeRTOS与英飞凌AURIX™ TC3x微控制器结合使用,可以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FreeRTOS作为实时操作系统,能够高效管理软硬件资源,确保任务得到及时、可靠的执行。而英飞凌AURIX™ TC3x微控制器则提供了强大的硬件支持,包括高性能的处理能力、丰富的外设接口以及高级的安全功能。这种结合使得开发者能够在熟悉且成熟的开发环境中快速构建和评估应用,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总的来说,英飞凌AURIX™ TC3x微控制器配FreeRTOS的组合为汽车和工业市场的高要求应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通过这种组合,开发者可以更加专注于应用代码的开发,而不必担心底层硬件的复杂性,从而实现应用代码的可移植性和重用性。

网友K:
FreeRTOS能够满足绝大多数项目需求,不满足的就得linux了

网友L:
AURIX™ TC3x 微控制器系列新增对 FreeRTOS 的支持无疑是对于这个系列在汽车应用中如虎添翼.汽车电子中,对于实时要求还是很多的,例如现在很火热的ADAS系统,对于实时要求非常高.希望TC3X系列有更多更强的功能.

网友M:
AURIX™ TC3x 微控制器系列只跑过RT Thread ,还好
还没用过free RTOS  ,应该很好的,可以用的

网友N:
选择MCU的品牌的核心要素之一便是成本,然后才能考虑性能,在我的工作,经常遇到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

网友O:
自动泊车项目中用到了该mcu

网友P:
RTOS都没搞过,只会个MCU。
英飞凌的MOS用的多,难买。

网友Q:
英飞凌MCU还真没有用过,主要也是对普通领域性价比还是不高,而且采购和技术分享相对较少,有机会可以试试。

网友R:
没用过他家的基于tricore的mcu,倒是用过基于arm cortex-m4和cortex-m0的mcu,尝试过RT-Thread和微软家的ThreadX。用RT-Thread是因为主线正好支持这款MCU,用来测试一把,年初就切到ThreadX了。一直不太喜欢FreeRTOS的coding style呵呵

网友S:
英飞凌的AURIX™ TC3x 微控制器切手,确实没有接触过,期待后期能够进行学习

网友T:
英飞凌 AURIX™ TC3x 微控制器曾接触过,用途广泛性能优异,目前尚无应用计划,但后续肯定会有机会尝试使用。

网友U:
到目前为止还没用过英飞凌的MCU,希望以后能接触到吧

网友V:
英飞凌 AURIX™ TC3x 开发板 增加FreeRTOS 的支持,典型用于新能源电车的刹车控制系统。配合安全电机控制芯片和双三相逆变器,用于线控转向,电机转速控制。优点包括:原型快速部署,简洁调试过程。内置角度传感器AMR.TMR,GMR。精确马达角度测量。和外置扭矩传感器配件。

网友W:
TC387可提供高性能和可靠性,适用于多种汽车产品的控制与管理,本人计划用来做个需要实时采集数据的小系统,就是采集车间机台的温度,油压与气压,显示在显示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