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7低压电机控制平台----FOC介绍

楼主:
1、前言
        FOCField-Oriented Control,磁场定向控制),也被称为矢量控制,是一种先进的交流电机控制技术。它通过模拟直流电机的控制方式来简化对复杂交流电机的控制,使得我们可以像控制直流电机一样轻松地控制交流电机的速度、位置和转矩,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机器人、电动汽车等领域。
2FOC介绍
        FOC主要用于对BLDCPMSM电机进行控制。
  实际应用中,大部分BLDC采用无感控制。无感BLDC不需要传感器,线缆数量也少,所以,成本更低,而且体积可以做到更小。无感BLDCFOC控制框图如下所示,主控制路线包括设定速度->速度PID控制器-->电流PID控制器-->PARK变换器-->SVPWM逆变器-->驱动电路。无感FOC主要是两个闭环,一个是电流环,一个是速度环。其中电流环包括CLARKE变换器和PARK变换器。CLARKE变换器输入是BLDC的三相电流IaIbIc,输出两相的Iα和Iβ再输入到Park变换器。Park变换器还需要输入角度信息,计算得到IqId,输入到电流PID控制器。速度环主要是无感观测器,不同观测器输入变量不同,电机的三相电流IaIbIc是必须输入的。无感观测器主要包括滑膜观测器、龙伯格观测器、扩展卡尔曼观测器、非线性磁链观测器等。观测器输出角度和速度信息。
  无感FOC由于角度是根据电流和电机参数估算出来的,所以精度不够准确,特别是在低速和静止启动的情况,电机电流很小,无法准确估算角度。对于速度要求稳定、定位精度高、需要低速运行的情况,需要用到有感FOCBLDCPMSM都可以安装传感器。如下图所示,有感FOC与无感FOC主要区别是:有感FOC的速度计算是通过传感器反馈的位置进行计算,速度精度高;有感FOC多了一个位置环,位置由传感器提供,不需要观测器进行估算,反馈位置精准。但是,有感电机比无感电机多了传感器,成本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有感或无感电机。
3FOC需要用到APM32F407哪些资源
  高级定时器:FOC最核心的是互补PWMAPM32F407的高级定时器可以输出36路互补PWM波。
  高精度ADCFOC的电流采样需要用到ADC,采样精度越高,控制越精准,APM32F407312ADC
  运算能力:APM32F407最高主频240MHz,带有FPU浮点运算单元,可以轻松实现62.5us控制周期。
  编码器接口:对于增量编码器,APM32F407的通用定时器的编码器模式可以实现AB信号解码;高速UART可以与多摩川协议的编码器进行通信。

网友A(2024-12-10):
无感FOC一般都是高速电机,转起来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感FOC一般都是高速电机,转起来就行

对头,像风机,水泵这种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