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各位大佬们新塘单片机入门的问题

楼主(2024-12-10):
各位大佬好,本小弟我以前使用单片机都是以ST,MM32和雅特力为主,新塘单片机才昨天接触,以前一直没弄过。。。
然后今早上,我把新塘的新建工程和测试代码(就一个简单的RUNLED灯的闪烁功能)弄好了,就等着代码烧录到单片机里面,可是我就是无法在Keil烧录代码进单片机,
后来我在Keil工程里打开魔术棒设置  ->  DeBug -> Setting 里面查看了一下,发现 DeBug窗口只显示 Nu-Link 的 Driver Version 和 ICE Version ,然后 Device Family , Device ID 和 Port 三个位置都是空白的,接下来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反正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设置 KEIL 关于 新塘单片机的编译烧录和调试的环境了。
提示一下,我现在使用的是Nu-Link烧录器,连接电脑是可以在 “我的电脑” -> “管理” -> "设备管理器" 项目的 USB的连接器看到有 “Nuvoton Nu-Link USB” 的 USB 设备,单片机是NUC505DS13Y.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Keil中的烧录和调试的功能了。希望各位大佬们可以帮帮小弟,我先说下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系统上电设置的4个引脚设定问题导致单片机无法连接到NuLink

网友A:
你用的是官方的开发板吗?如果自己做的,就用自己的调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官方的开发板吗?如果自己做的,就用自己的调试器

使用的是公司自己画的板子,那画板的人也是第一次使用这种新塘方案的,所以很多小细节没注意到,谢谢大佬关注了!

网友B:
调试器有问题吗

网友C:
驱动程序版本不匹配?

网友D:
Keil版本过旧?

网友E:
单片机设置问题

网友F:
检查Nu-Link烧录器与单片机之间的连接是否牢固,以及USB线是否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器有问题吗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以前不熟新塘单片机的上电引脚设定(类似于STM32的BOOT引脚的设定),所以以前烧录时就出错了,不过现在已经把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对我的小问题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程序版本不匹配?

问题已经解决了,不是驱动程序版本的问题,是我以前不熟新塘单片机的上电引脚设定(类似于STM32的BOOT引脚的设定),所以以前烧录时就出错了,不过现在已经把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对我的小问题的关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跟Keil的版本没关系,是我以前不熟新塘单片机的上电引脚设定(类似于STM32的BOOT引脚的设定),所以以前烧录时就出错了,不过现在已经把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对我的小问题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Nu-Link烧录器与单片机之间的连接是否牢固,以及USB线是否完好。

问题已经解决了,跟下载器那边没关系,是我以前不熟新塘单片机的上电引脚设定(类似于STM32的BOOT引脚的设定),所以以前烧录时就出错了,不过现在已经把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对我的小问题的关注!!!

网友G(2025-02-17):
基于 Simulink 的单片机开发是一种常见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方式,特别适合快速原型设计和算法验证

网友H:
Simulink 提供了丰富的工具箱和模块库,可以直接生成代码并部署到目标硬件(如单片机)上。

网友I:
基于 Simulink 的单片机开发通常包括模型设计:在 Simulink 中搭建系统模型。仿真验证:通过仿真验证模型的功能和性能。代码生成:使用 Simulink Coder 或 Embedded Coder 生成 C 代码。代码部署:将生成的代码编译并部署到目标硬件(如单片机)。硬件验证:在目标硬件上运行程序并验证功能

网友J:
ATLAB/Simulink:用于模型设计和仿真。Simulink Coder 或 Embedded Coder:用于生成 C 代码。硬件支持包:用于支持特定单片机(如 STM32、Arduino、TI C2000 等)。编译器工具链:用于编译生成的代码(如 GCC、IAR、Keil 等)。调试工具:用于调试和验证硬件(如 JTAG、SWD 等)。

网友K:
一般要使用好,需要使用 Simulink 库中的模块(如数**算、信号处理、控制算法等)搭建系统。

网友L:
硬件支持,确保目标硬件有对应的 Simulink 支持包。

网友M:
代码优化,使用 Embedded Coder 可以生成更高效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