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如何用CW32L010产生6路PWM

楼主(2024-12-10):
这个如何实现呢,没看到有相关的例子?通用定时器可以做到吗

网友A:
1、CW32L010的PWM输出,请参考固件库中\Examples\ATIM\atim_pwm_output_comp,需增加其它5路PWM输出的配置即可。主要调用函数如下:
ATIM_OCxInit(&ATIM_OCInitStruct);
ATIM_SetCompareX(i);
ATIM_CHxConfig(ENABLE);其中x/X为1~6
如果不需要互补PWM输出, ATIM_OCInitStruct.OCComplement = DISABLE;
2、通用定时器(GTIM)也可以输出PWM,但它最多可输出4路,其它2路也可以由ATIM输出。
其例程请参考固件库中\Examples\GTIM\gtim_pwm_outp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W32L010的PWM输出,请参考固件库中\Examples\ATIM\atim_pwm_output_comp,需增加其它5路PWM输出的配置 ...

好的我试试,我要做一个调温设备,需要控制6处发热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CW32L010的PWM输出,请参考固件库中\Examples\ATIM\atim_pwm_output_comp,需增加其它5路PWM输出的配置 ...

很好的6路PWM设置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