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16Q41配置6路PWM输出

楼主:
配置如上,非常容易操作,这比很多单片机都容易,MCC现在真是好用的不得了
在输出IO映射直接选择连续的6个IO

针对每一个PWM发生器都有对应头文件和库函数

楼主(2024-12-10):
void SYSTEM_Initialize(void)
{
    CLOCK_Initialize();
    PIN_MANAGER_Initialize();
    PWM1_16BIT_Initialize();
    PWM2_16BIT_Initialize();
    PWM3_16BIT_Initialize();
    INTERRUPT_Initialize();
}
在初始化函数里,也自动给添加进去了各个PWM发生器的初始化函数
直接按照名字写好一组,修改另外两组就行了
 PWM1_16BIT_WritePeriodRegister(10000);
    PWM1_16BIT_SetSlice1Output1DutyCycleRegister(5000);
    PWM1_16BIT_SetSlice1Output2DutyCycleRegister(5000);
    PWM1_16BIT_LoadBufferRegisters();

    PWM2_16BIT_WritePeriodRegister(10000);
    PWM2_16BIT_SetSlice1Output1DutyCycleRegister(5000);
    PWM2_16BIT_SetSlice1Output2DutyCycleRegister(5000);
    PWM2_16BIT_LoadBufferRegisters();

    PWM3_16BIT_WritePeriodRegister(10000);
    PWM3_16BIT_SetSlice1Output1DutyCycleRegister(5000);
    PWM3_16BIT_SetSlice1Output2DutyCycleRegister(5000);
    PWM3_16BIT_LoadBufferRegisters();
太方便了。

楼主:
如果我用6路PWM控制某个东西的6个维度,那么只要修改对应的输出占空比就行了, 真是方便啊。

网友A:
太棒了,竟然这么轻松搞定。

网友B:
这个操作简直太绝了。配置真是太容易了。

网友C:
可以使用中断吗?

网友C:
如何让每一路产生指定数额周期的信号呢?

网友D(2025-01-11):
这个操作太棒了,代码也干净利落。

网友E:
PWM2_16BIT_SetSlice1Output1DutyCycleRegister(5000); PWM2_16BIT_SetSlice1Output2DutyCycleRegister(5000);

这是多少位宽

网友F:
这个操作太酷了,这貌似比STM32的还容易做。

网友F:
可以试试做FOC控制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