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注意PWM在MCC配置中的顺序

楼主(2024-12-10):
比如我想让PORTC2、3、4、5、6、7对应PWM1OUT1,PWM1OUT2,PWM2OUT1、PWM2OUT2、PWM3OUT1、PWM3OUT2一定要看清下面的内容

我这里没认真看,就错了,我还纳闷怎么跟我配置的不同,原来是我没认真看,它这个顺序一定要看清了。

网友A:
所以这个顺序是怎么定义的,如果从上到下那么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你可以试试,是不是添加的顺序有关。

网友B:
你不说,我还真可能搞错。

网友C:
这个帖子好,懂了,配置pwm这么简单

网友D(2025-07-15):
在 MCC(MikroElektronika Code Configurator)中配置 PWM,一般顺序为:选择 PWM 模块→设置时钟源→配置周期和占空比→指定输出引脚→生成代码。

网友E(2025-08-27):
在 MCC 配置 PWM 时,顺序需注意:先配置时钟源,确保频率匹配需求;再设置 PWM 模块基本参数(模式、周期);接着配置输出通道,定义占空比范围;最后使能模块与中断(如需要)。按此顺序可避免参数冲突,保证 PWM 正常输出。

网友F(2025-11-03):
在 MCC 中配置 PWM 时,需注意顺序:首先选择 PWM 模块并配置时钟源,确保频率匹配需求;接着设置周期和占空比,定义波形参数;然后指定输出引脚,确定信号输出位置;最后使能模块及中断(如有需要)。按此顺序操作可避免参数冲突,保证 PWM 正常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