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我的移动硬盘插上去没有盘符

楼主(2024-12-10):
(无正文)

网友A:
移动硬盘拍个照片来看看
如果是分体式的 可以把硬盘拆出来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显示
管理  磁盘管理 里面有没有显示?

网友A:
通电 有没有感觉有振动,
机械硬盘有电机转动声
那就说明还有救

网友A:
如果是固态硬盘,设备管理器 管理里面都没显示 那估计挂了

网友B:
DiskGenius看看识别盘没

网友C:
硬盘盒 + SSD方式的话,多半是硬盘盒不行

网友D:
可以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A:
昨天忘了说
帮同时处理过好几个硬盘 U盘,都是不显示盘符,非法拔插导致分区表损坏
通过恢复软件easyrecover,可以99%文件可以恢复,拷贝出,然后重新分区格式化,可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