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PIC16C505烧写程序用什么烧写器?

楼主(2024-12-11):
PIC16C505烧写程序用什么烧写器?我买了K150,发现只能烧写.hex文件,我的程序是.bin格式,请问PIC16C505烧写程序.bin格式用什么烧写器,谢谢。

网友A:
为何不生成HEX文件。

网友A:
你用的什么IDE,MPLAB X IDE生成的就是HEX啊。

网友B:
Microchip的平台好像不会生成Bin文件代码,格式是elf和hex

网友C:
K150是官方出的吗,PIC Kit3也不错啊。

网友D:
能烧录吗?老型号的芯片没用过

网友E(2025-01-15):
对于 PIC16C505 单片机,烧写 .bin 格式的程序文件需要支持该格式的烧写器。你提到的 K150 烧写器只能烧写 .hex 文件,因此需要选择其他支持 .bin 格式的烧写器或工具

网友F:
PICkit 系列(如 PICkit 3、PICkit 4):支持 .hex 和 .bin 格式。需要配合 MPLAB X IDE 或 MPLAB IPE 使用

网友G:
ICD 系列(如 ICD 3、ICD 4):支持 .hex 和 .bin 格式。功能强大,适合开发和调试。

网友H:
可以考虑 TL866 或 Xeltek SuperPro,这些烧写器通常支持多种文件格式,包括 .bin。

网友I:
如果你有 Microchip 官方的开发工具(如 PICkit 或 ICD),可以使用 MPLAB X IDE 或 MPLAB IPE 来烧写程序

网友J:
PICPgm:支持多种 PIC 单片机,包括 PIC16C505。支持 .bin 和 .hex 格式。

网友K:
WinPic800:支持多种烧写器和文件格式。可以尝试使用 .bin 文件

网友L:
确保 .bin 文件的地址范围与 PIC16C505 的存储器范围匹配

网友M:
烧写器兼容性,确认烧写器支持 PIC16C505 单片机。电源和连接:烧写时确保单片机的电源和连接稳定。

网友N:
如果不想更换烧写器,可以将 .bin 文件转换为 .hex 文件,然后使用 K150 烧写器。

网友O(2025-09-20):
PIC16C505 属于较早期 8 位单片机,需用支持低电压编程的专用烧写器。常用如 Microchip 的 PICSTART Plus、PRO MATE II,或第三方的 K150 编程器。烧写时需注意其 4 位宽程序存储器特性,确保烧写器支持该型号,部分需通过适配器实现硬件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