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CW32L010 MCU在VSCode+GCC+EIDE+JLink下的使用示例

楼主(2024-12-11):
CW32L010 MCU在VSCode+GCC+EIDE+JLink下的使用示例:
1、点击VSCode左边栏中的Extensions,在EXTENSIONS:MARKETPLACE搜索、安装Embedded IDE、Cortex-Debug等插件。
2、下载安装gcc-arm-none-eabi工具链。
3、运行VSCode,打开CW32L010 MCU的GCC示例工程:VS_CW32L010.code-workspace,修改工具链路径、json等变量,以适配本机软件资源,即可进行编译、下载、仿真等操作。
4、参见工程代码附件、截图。
5、其它GCC IDE、工具链等,可以在代码包附件中提取必要的文件。

CW32L011的工程的有吗

网友A:
VS设置教程很实用

网友B(2025-02-26):
这边编译出来的文件好像比keil5编译出来的文件大很多,是我哪里没配置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边编译出来的文件好像比keil5编译出来的文件大很多,是我哪里没配置对吗?
...

原因是两者采用的LIB不同,GCC为兼容标准C的库,Keil下的MicroLIB则是为单片机定制的。
你可以尝试修改下优化等级,或者不使用printf。

网友C:
讲的很简明扼要啊,简单易懂,学习看看

网友D:
下载看看,感谢楼主分享,现在VS好像还可以安装AI插件。

网友E(2025-05-16):
你好,我想直接使用GCC来开发。
目前我用的芯片是 CW32F030,我找的例程编译报错
Libraries/inc/cw32f030.h:118:10: fatal error: core_cm0plu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看起来,是要引用对应的头文件,我看您这个附件里面有这个文件,不知道是否可以通用?如果不能通用,能否把我用的这个芯片如何使用GCC 搭建开发环境的链接 发给我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想直接使用GCC来开发。
目前我用的芯片是 CW32F030,我找的例程编译报错
Libraries/inc/cw32f030.h ...

core_cm0plus.h可以通用的,请尝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core_cm0plus.h可以通用的,请尝试!

能不能给一个 ld文件,我已经可以编译了,但是缺少ld文件,链接还有一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给一个 ld文件,我已经可以编译了,但是缺少ld文件,链接还有一点问题。 ...

CW32F030的GCC ld & S文件,请参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CW32F030的GCC ld & S文件,请参考!

版主,你好,我发现ARM GNU tool chain编译之后,printf 打印没办法输出。
应该还是链接的时候,最终没有走到 bsp_uart.c 这个函数。
看起来脱离了keil,这个代码还需要一定的debug才行,麻烦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主,你好,我发现ARM GNU tool chain编译之后,printf 打印没办法输出。
应该还是链接的时候,最终没有 ...

试试在Builder Options...Other Global Options对话框中增加:
--specs=nosys.specs --specs=nano.specs -u_printf_float

网友F:
大佬,使用官方的DAP-LINK仿真器怎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使用官方的DAP-LINK仿真器怎么配置?

1、使用DAP-Link,建议请先安装PYOCD,下载调试时选择PYOCD,对应修改json文件即可。

楼主(2025-10-22):
1、更新基于CW32L010的VSCODE + GCC工程,支持JLink + DAP Link。
2、新增基于CW32L011的VSCODE + GCC工程,支持JLink + DAP 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