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的精度是不是只取决于晶振的精度啊?

楼主(2024-12-11):
只能换高精度晶振来提高吗?

网友A:
定时器的精度并不仅仅取决于晶振的精度,虽然晶振作为定时器的基准,其精度对定时器精度有直接影响,但还有其他多个因素也会对定时器精度产生影响

网友A:
定时器的精度不仅取决于晶振的精度,还受到电源电压稳定性、软件层面的编译器优化策略、中断响应速度、代码执行效率以及环境因素如温度波动、湿度变化和电磁干扰等的影响。

网友B:
定时器的精度不仅仅取决于晶振的精度,还受到预分频器、时钟源、计数器位宽、温度变化以及电源噪声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网友C:
不一定啊,还有PLL后的时钟频率

网友D:
倍频,宽度也是一种途径

网友E(2025-01-26):
定时器的精度不仅仅取决于晶振的精度,还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比如时钟分频,还有程序的实时性等等

网友F:
STM32微控制器通常有多个时钟源可供选择,包括:内部时钟(HSILSI):内部时钟的精度较低,通常用于低功耗应用。外部时钟(HSELSE):外部时钟的精度较高,通常用于需要高精度的应用

网友G:
定时器的时钟源可以通过分频器进行分频,分频器的设置会影响定时器的计数频率,从而影响定时器的精度

网友H:
定时器的位数决定了其最大计数值。例如,16位定时器的最大计数值为65535,而32位定时器的最大计数值为4294967295。位数越高,定时器的分辨率越高,精度也越高

网友I:
定时器中断的响应时间也会影响定时器的精度。中断响应时间包括中断延迟、中断处理时间等,这些因素都会引入一定的误差

网友J:
温度和环境因素(如振动、电磁干扰等)也会影响晶振的稳定性,从而影响定时器的精度

网友K:
如果定时器功能是通过软件实现的,那么软件的效率和准确性也会影响定时器的精度

网友L:
STM32的时钟树配置复杂,时钟信号的路径和分频设置都会影响定时器的精度。合理的时钟树配置可以提高定时器的精度

网友M:
定时器的精度不仅仅取决于晶振的精度,还受到时钟源选择、分频器设置、定时器位数、中断响应时间、温度和环境因素、软件实现以及时钟树配置等多个因素的影响

网友N:
其实还有MCU性能

网友O:
理论上定时器精度主要跟晶振有关,但不一定非要换高精度晶振,可以通过校准来优化精度。

网友P:
我觉得软件补偿也是一种办法,比如通过测量误差动态调整定时周期。

网友Q:
如果要求不特别高,使用内部 PLL 倍频也能一定程度上提高定时分辨率。

网友R:
换 TCXO 这种高精度温补晶振效果很好,不过成本也会相对高一些。

网友S:
STM32F1 的 HSE 晶振稳定性还行,主要看外部电路设计是否合理,比如负载电容的匹配。

网友T:
你可以试试开启时钟校准功能,通过外部高精度时钟源校准内部时钟。

网友U:
定时器分频器的配置也很重要,可以选择更小的分频系数来获得更高的时间分辨率。

网友V:
我之前用过 RTC 外部 32.768kHz 晶振辅助定时器,效果也不错。

网友W:
不同型号的 STM32 定时器性能差异很大,F1 系列可能不如 F4 或 G 系列那么精准。

网友X:
如果不换晶振,控制温度稳定性也能间接提高时钟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