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ADC每次开始采样直流电压时尖峰波形频繁出现且幅度较大的原因分析

楼主(2024-12-11):
模拟信号线上的噪声:长距离或未正确屏蔽的信号线可能会引入噪声,导致采样时出现尖峰波形。
电源噪声:如果ADC的电源存在噪声,尤其是开关电源的切换动作可能会产生高频噪声,这些噪声会叠加到ADC的输入信号上,形成尖峰波形。
模拟前端电路设计不当:如输入阻抗不匹配或信号路径过长,可能导致尖峰波形的出现。
外部电磁干扰:外部电磁干扰或静电放电(ESD)等也可能对ADC的输入信号产生干扰,导致尖峰波形的出现。
ADC内部电路的影响:ADC内部电路的某些特性,如采样电容的充放电过程,也可能导致在采样过程中出现尖峰波形。

网友A:
长距离传输或没有正确屏蔽的信号线很容易拾取外部电磁噪声。特别是在高速数字信号或高功率信号旁边传输模拟信号时,可能会导致噪声被注入到信号线上,进而影响 ADC 的采样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