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减少或消除尖峰波形对ADC采样结果的影响可以采取的措施

楼主(2024-12-11):
优化模拟前端设计:确保信号路径尽可能短,阻抗匹配良好,以减少噪声的引入。
使用低噪声电源:尽可能使用低噪声的线性电源替代开关电源,以减少电源线上的噪声。同时,可以在电源线上添加去耦电容来减少电源噪声。
添加ESD保护:在ADC的输入端添加ESD保护二极管,以吸收可能的静电脉冲。
稳定参考电压:确保ADC的参考电压稳定,并在参考电压路径上使用适当的去耦电容。
数字滤波:在ADC采样后对数据进行数字滤波,如平均滤波、中值滤波或低通滤波,以进一步减少噪声的影响。

网友A:
信号路径短且阻抗匹配是优化模拟前端的关键因素。

网友B:
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每次采样的权重,使得较新的采样数据对结果的影响更

网友C:
在电源和模拟输入线路上增加去耦电容,以过滤高频噪声,确保ADC供电稳定

网友D:
使用低噪声、高精度的参考电压源,避免参考电压波动或噪声影响ADC转换精度

网友E:
采用数字滤波器来去除输入信号中的噪音和干扰,提高信噪比

网友F:
为了防止信号在数字化过程中发生混叠现象,需要使用抗混叠滤波器来限制信号的最高频率成分

网友G:
使用较低的采样速率进行多次读取,可以减少噪声对ADC输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