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andby 模式实现原理与机制

楼主(2024-12-11):
计算机与电子设备:
当设备进入待机模式时,处理器速度会降低,部分外设会被关闭或进入低功耗状态。
设备会保持对外部信号的接收能力,以便在用户需要时迅速恢复工作状态。
服务器与数据中心:
Standby数据库是通过主数据库的一个特殊拷贝创建的,并与主数据库保持紧密同步。
当主服务器出现故障时,备用服务器可以迅速接管主服务器的任务,确保服务的连续性。
嵌入式系统与物联网设备:
嵌入式系统在进入Standby模式前,会保存所有重要数据,并在退出后恢复这些数据。
物联网设备通常会通过低功耗广域网(LPWAN)等技术保持网络连接,以便在待机状态下接收用户的指令或数据。

网友A:
当设备进入待机模式时,处理器的工作频率通常会降低,部分处理器的功能可能会暂停以降低功耗。

网友B:
在这种模式下,单片机会关闭所有时钟源,仅保留RTC(实时时钟)和外部中断功能,以实现极低的能耗

网友C:
这种模式下的数据不会保存,唤醒后系统需完全重新初始化

网友D:
要使STM32进入待机模式,可以通过设置相应的控制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E:
从待机模式唤醒的方式有多种,包括RTC的闹钟事件、NRST引脚的外部复位信号等

网友F:
独立看门狗(IWDG)产生的复位信号也可以唤醒单片机

网友G:
专用的唤醒引脚是可以进行引脚映射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