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2硬件SPI为何速度只能达到18M?

楼主(2024-12-11):
SPI1手册说最大可以达到36M,就是APB2分频2时候达到最大36M;然而我用来驱动ST7789使用分频4的时候能够正常显示,分频2时候却点不亮;
请问各位用SPI驱动LCD时候最大频率就能18M吗?如果是这样这个芯片的SPI就真的太挫了

楼主:
同样的屏幕用其他厂家芯片如ST,AT等SPI跑到48M都能正常显示;
说明这个芯片的SPI是不是有BUG?

网友A:
兄弟,是你自己没玩会吧,上周刚用N32G455驱动一块TFT,用的就是SPI
时钟源还用的是HSI,手册上写CPU最高主频只能到128M, SPI1 最高只能到32M,实测33M多,比手册上还要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是你自己没玩会吧,上周刚用N32G455驱动一块TFT,用的就是SPI
时钟源还用的是HSI,手册上写CPU最高主 ...

程序能分享下吗

楼主:
看了勘误手册,波特率分频2确定是有bug;此系列芯片的bug;SPI最大频率只能分频4

网友B:
18M速率也是非常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勘误手册,波特率分频2确定是有bug;此系列芯片的bug;SPI最大频率只能分频4 ...

这个应该与输入的时钟频率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