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4000系列量产脱机烧写器求推荐?

楼主(2024-12-11):
各位,xmc4000系列量产脱机烧写器有推荐的吗?

网友A:
XMC_LINK、iMotion-link、Segger J-link都可以的

楼主:
这些不是脱机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不是脱机的吧。。。

您还可以看一下下面链接中的其他工具: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 ... f7b0165c8ca1bd03e3a
PEmicro系列的应该符合您的要求

网友B(2025-01-24):
你这个xmc是什么内核?DAPlink有脱机烧录器的版本的

网友C:
这种脱机好像不好找吧,没听说市面的脱机烧录器支持英飞凌的

网友D:
一般可以看看J-Link PRO或J-Link ULTRA+(支持脱机烧写功能)

网友E:
没用过,不过一般可以看看jlink的产品应该就可以

网友F:
这种脱机烧录的话是不是会慢啊?

网友G:
其实在线下载就可以的

网友H(2025-02-28):
可以用于开发和量产阶段的烧写,支持通过 JTAG 和 SWD 接口进行编程。

网友I:
Segger J-Link 是一种高性能的调试和编程工具,支持 XMC4000 系列 MCU的编程。

网友I:
如果你使用的是基于 U-Boot 的系统,可以通过该引导程序进行XMC4000系列的烧写。

网友J(2025-04-29):
如果你的项目已经使用了XMC4000系列,并且需要高效的量产烧写解决方案,Infineon PROG32会是非常合适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