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12F1822用什么烧写

楼主(2024-12-11):
用MPLAB+PICKIT4烧写PIC12F1822,怎么总提示Target Dervice ID (0X2800) is an Invalid Device ID.

网友A:
一种可能是PK4和目标器件之间的连接电路不正确。造成不能读到正确的device id。也有可能是你的PK4有故障,或者芯片本身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可能是PK4和目标器件之间的连接电路不正确。造成不能读到正确的device id。也有可能是你的PK4有故障, ...

同样的电路连接,环境都是一样。换成12F1572就是好的,换了1822就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的电路连接,环境都是一样。换成12F1572就是好的,换了1822就不对

1,请按照PK4用户指南第40页的Figure 4-4和Figure 4-5检查你的连接电路。确保ICSP接口电路不存在错误的接法,然后再和目标芯片通信。
2,换不同的PIC12F1822试试,并比较一下不同的PIC12F1822是否都是一样结果。
3,如果都是同样的现象,建议找你的直接供货商。

网友B(2025-09-20):
PIC12F1822 可使用 Microchip 官方编程器如 PICkit 3/4、ICD 4,或第三方兼容设备。通过 ICSP 接口(VPP、VDD、VSS、PGD、PGC)连接,需在 MPLAB X IDE 中配置对应芯片型号,支持在线编程与离线烧录,操作简单,适合开发与量产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