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基础/技术栈

楼主(2024-12-11):
STM32 开发涉及多个方面的技术,以下是一个详细的 STM32 开发技术栈介绍:

硬件方面
STM32 微控制器选型:
根据项目的需求,如处理能力、内存大小、外设资源(如定时器、ADC、DAC、SPI、I2C、UART 等)、功耗要求以及成本等因素,选择合适的 STM32 系列芯片,例如 STM32F1 系列适合低成本、一般性能需求的项目;STM32F4 系列具有更高的处理性能和丰富的外设,适用于对运算能力要求较高的应用。
考虑芯片的封装形式,以满足电路板的布局和焊接要求。
电路设计:
设计电源电路,为 STM32 芯片及其他外设提供稳定的电源供应,包括电源转换芯片的选择、滤波电容的配置等,确保电源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根据芯片的引脚定义和外设需求,设计相应的接口电路,如 GPIO 引脚的连接、通信接口(SPI、I2C、UART 等)的电路连接、ADC 和 DAC 的输入输出电路等。
对于需要外接存储设备(如 Flash 存储器、SD 卡等)的项目,设计对应的存储电路,并注意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的连接以及读写控制信号的配置。
如果项目中包含无线通信模块(如蓝牙、Wi-Fi 等),则需要设计相应的射频电路,并考虑天线的布局和匹配。
硬件调试:
使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仪器,对硬件电路的信号进行测量和分析,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稳定、时钟信号是否正确、通信信号是否符合协议规范等,以确保硬件电路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进行硬件故障排查,例如检查芯片是否焊接良好、是否存在短路或断路等问题,对于复杂的硬件问题,可以采用逐步分割电路、替换元器件等方法进行定位和解决。
软件方面
开发环境搭建:
集成开发环境(IDE):常用的 STM32 开发 IDE 有 Keil MDK、STM32CubeIDE 等。Keil MDK 具有广泛的用户基础和丰富的调试功能;STM32CubeIDE 则是 ST 官方推出的集成开发环境,提供了图形化的配置工具和方便的代码生成功能。
安装开发工具链:包括编译器(如 Arm Compiler)、调试器驱动(如 ST-Link 驱动)等,确保能够对 STM32 芯片进行编译、下载和调试操作。
配置开发环境:根据项目需求,设置编译器的优化选项、包含路径、宏定义等,以及调试器的连接参数和调试模式(如 JTAG 或 SWD 调试)。
编程语言:
C/C++ 语言:STM32 开发主要使用 C 语言进行底层编程,包括寄存器的配置、外设的初始化和控制、中断处理程序的编写等。C++ 语言也可用于 STM32 开发,尤其是在需要面向对象编程思想、代码复用性较高的项目中,可以利用 C++ 的类、继承、多态等特性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汇编语言(可选):在某些对性能要求极高、需要精细控制硬件资源或者进行底层优化的场景下,可能会使用少量的汇编语言编写关键代码片段,但通常情况下,大部分开发工作都可以使用 C/C++ 语言完成。
STM32 库的使用:
标准外设库(SPL):早期的 STM32 开发常用标准外设库,它提供了一系列函数,用于对 STM32 芯片的各种外设进行操作,如 GPIO 读写、定时器配置、USART 通信等,通过调用这些函数,可以简化开发过程,提高开发效率。不过,ST 公司已经逐渐推荐使用 HAL 库来替代 SPL。
硬件抽象层库(HAL 库):HAL 库是 ST 目前主推的库,它提供了更高层次的抽象,对底层硬件进行了封装,使得开发者可以更方便地使用 STM32 的外设功能,而无需深入了解底层硬件寄存器的细节。HAL 库具有良好的可移植性和代码复用性,方便在不同的 STM32 系列芯片之间进行移植开发。同时,HAL 库还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如 FreeRTOS、uC/OS-II 等,便于进行多任务开发。
底层驱动库(LL 库):LL 库是 ST 推出的更接近硬件底层的驱动库,它提供了对硬件的直接访问和更高效的操作,相比于 HAL 库,LL 库的代码更加简洁、执行效率更高,适合对性能要求苛刻的应用场景。但由于其直接操作硬件寄存器,开发难度相对较大,通常需要开发者对 STM32 芯片的硬件架构有较深入的了解。
实时操作系统(可选):
FreeRTOS:一种广泛使用的开源实时操作系统,适用于 STM32 平台。它具有小巧、可裁剪、多任务调度、任务间通信机制(如信号量、消息队列等)丰富等特点,可以提高系统的实时性和可靠性,方便管理复杂的多任务应用程序。例如,在一个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中,使用 FreeRTOS 可以同时处理传感器数据采集、设备控制、网络通信等多个任务。
uC/OS-II:另一个常见的实时操作系统,具有良好的实时性和稳定性,提供了任务管理、时间管理、内存管理等基本功能,也适用于 STM32 开发。对于一些对实时性要求较高、任务调度较为复杂的项目,uC/OS-II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RT-Thread:国产的实时操作系统,具有丰富的功能组件和良好的社区支持,除了基本的多任务调度功能外,还提供了网络协议栈、文件系统、设备驱动框架等,方便开发者快速构建功能丰富的嵌入式系统。
通信协议:
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用于实现设备之间的串行通信,常用于与 PC 机进行数据传输、调试信息输出,或者与其他具有 UART 接口的设备进行通信,如蓝牙模块、GPS 模块等。通信速率可根据需求进行设置,常见的波特率有 9600bps、115200bps 等。
SPI(串行外设接口):一种高速的同步串行通信协议,主要用于连接外部的 Flash 存储器、传感器、OLED 显示屏等外设。SPI 具有数据传输速度快、接口简单等优点,支持全双工通信。
I2C(集成电路总线):常用于连接多个低速外设,如 EEPROM、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I2C 总线只需要两根信号线(SCL 时钟线和 SDA 数据线)即可实现多个设备之间的通信,具有节省引脚资源、通信方式灵活等特点。
CAN(控制器局域网络):主要用于汽车电子、工业自动化等领域,实现多个节点之间的高速、可靠通信。CAN 总线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和错误检测机制,支持多主通信模式,适用于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分布式控制系统。
Ethernet(以太网):如果需要实现设备的网络连接,如通过以太网进行远程数据传输、网络控制等功能,则需要使用以太网接口。可以选择集成以太网控制器的 STM32 芯片,并配合相关的以太网 PHY 芯片和网络协议栈(如 LwIP)来实现以太网通信。
USB(通用串行总线):用于实现设备与 PC 机或其他 USB 设备之间的通信,如 USB 闪存盘、鼠标、键盘等。STM32 芯片可以作为 USB 设备(如 USB 鼠标、键盘等),也可以作为 USB 主机(如连接 USB 闪存盘读取数据),具体的实现方式取决于芯片的 USB 控制器功能。
蓝牙、Wi-Fi 等无线通信协议(可选):如果项目需要实现无线通信功能,可以选择集成蓝牙或 Wi-Fi 模块的 STM32 开发板,或者通过外接蓝牙或 Wi-Fi 模块来实现。例如,在智能家居控制中,通过蓝牙或 Wi-Fi 模块可以实现手机 APP 对家居设备的远程控制。
数据存储:
内部闪存(Flash):STM32 芯片内部集成了一定容量的闪存,用于存储程序代码、常量数据和一些需要掉电保存的数据。可以使用 STM32 的闪存编程接口,将数据写入闪存的特定区域,并在需要时读取出来。
外部存储器(可选):根据项目需求,可能需要外接额外的存储器,如 SD 卡、SPI Flash 存储器等。SD 卡常用于存储大量的数据文件,如图片、音频、视频等;SPI Flash 存储器则可用于扩展程序存储空间或存储一些配置信息等。在使用外部存储器时,需要根据存储器的接口协议(如 SD 卡的 SDIO 接口、SPI Flash 的 SPI 接口)进行相应的电路设计和驱动程序开发。
EEPROM(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可选):如果需要频繁读写少量的数据,并且要求数据在掉电后不丢失,可以使用 EEPROM 存储器。EEPROM 具有读写速度快、可擦写次数多等特点,常用于存储设备的配置参数、校准数据等。
调试与测试:
软件调试:利用开发环境提供的调试工具,如断点调试、单步执行、变量监视、内存查看等功能,对程序进行调试,查找和解决代码中的逻辑错误、运行时错误等问题。可以在开发过程中逐步调试各个功能模块,确保其正确性和稳定性。
硬件调试:除了前面提到的硬件电路调试外,还包括对 STM32 芯片外设的硬件调试。例如,检查定时器的计数...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KingOne007/article/details/142382381

网友A:
选择 STM32 时,首先需要考虑项目的处理能力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