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 SPI DMA模式下还支持帧间延迟吗?

楼主(2024-12-11):
H7 SPI DMA模式下还支持帧间延迟吗?

网友A(2025-01-13):
没有研究过,但是感觉应该不支持吧。

网友B:
在 STM32H7 系列的 SPI 外设中,DMA 模式 下是否支持 帧间延迟取决于具体的配置和 SPI 模式

网友C:
帧间延迟是指在连续传输多个数据帧时,SPI 在每帧之间插入的延迟时间。这种延迟通常用于:确保从设备有足够的时间处理数据。或者是满足某些从设备的时序要求

网友D:
STM32H7 SPI 外设中,帧间延迟是通过 SPI_CFG2 寄存器中的 INTERFRAME 字段配置的。该字段定义了帧间延迟的时间(以 SPI 时钟周期为单位)

网友E:
支持情况:在 DMA 模式下,STM32H7 SPI 外设仍然支持帧间延迟。

网友F:
SPI 初始化时,通过 SPI_CFG2 寄存器配置 INTERFRAME 字段,设置所需的帧间延迟时间。在 DMA 传输过程中,SPI 会自动在每帧之间插入配置的延迟

网友G:
帧间延迟的时间必须根据从设备的时序要求合理设置。如果帧间延迟设置过长,可能会影响数据传输的效率

网友H:
确保 DMA 缓冲区的大小和 SPI 数据帧的长度匹配,以避免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I:
STM32H7 SPI 外设在 DMA 模式下支持帧间延迟

网友J:
通过 SPI_CFG2 寄存器的 INTERFRAME 字段配置帧间延迟时间

网友K:
确保帧间延迟的设置符合从设备的时序要求,并合理平衡传输效率

网友L:
确实对于一般这个问题研究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