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IGT6的can引脚配置问题

楼主(2024-12-11):
求问大佬,STM32F407IGT6的can引脚,电机开发板上的can引脚为PI9(CAN_RX)和PB9(CAN_TX),然而查找资料显示STM32F407IGT6 的 CAN 引脚配置1. CAN1 引脚
CAN1_RX(接收引脚):
PA11(复用功能 AF9)
PB8(复用功能 AF9)
CAN1_TX(发送引脚):
PA12(复用功能 AF9)
PB9(复用功能 AF9)
2. CAN2 引脚
CAN2_RX(接收引脚):
PB5(复用功能 AF9)
PB12(复用功能 AF9)
CAN2_TX(发送引脚):
PB6(复用功能 AF9)
PB13(复用功能 AF9)
显然PI9不在can引脚的复用范围,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可能是引脚复用冲突

网友B:
建议查阅你所使用的电机开发板的官方文档或原理图

网友C(2025-01-27):
根据 STM32F407IGT6 的官方数据手册,CAN 引脚的复用功能确实没有包括 PI9,而您的电机开发板上却使用了 PI9(CAN_RX) 和 PB9(CAN_TX)。可能是芯片不一样吧

网友D:
开发板可能使用了外部电路(如电平转换器或信号复用器)将 PI9 连接到 CAN 总线。

网友E:
PI9 并不是直接连接到 STM32 CAN 模块,而是通过外部电路间接连接

网友F:
开发板的引脚标注可能有误,实际使用的引脚可能是 PB8 或其他支持 CAN 功能的引脚

网友G:
建议检查开发板的原理图,确认 PI9 是否真的连接到 STM32 CAN 模块

网友H:
如果开发板使用了自定义固件,可能通过软件模拟的方式将 PI9 配置为 CAN_RX

网友I:
这种方式通常效率较低,且不符合 STM32 的硬件设计规范

网友J:
仔细检查开发板的原理图,确认 PI9 是否直接连接到 STM32 CAN 模块

网友K:
如果 PI9 通过外部电路连接到 CAN 总线,需要了解外部电路的设计。

网友L:
can引脚配置以及实际焊接都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