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keil5里面find in files/build output等框里显示不了中文

楼主(2024-12-11):
用的GB2312,其它的UTF-8  ANSI也试过了。
在代码编写时能看到中文,但是cirl F时无法去找中文,其实就像是编码格式不对,它找不到中文。

find in files/build output这些框里全都不显示中文,都是乱码?有啥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建议使用UTF-8或GBK(对于中文Windows环境)作为文件编码。

网友B:
在Keil中更改字体

网友C:
检查系统语言设置

网友D:
更新Keil版本到最新

网友E:
建议联系Keil的技术支持

网友F(2025-01-27):
您提到的问题是由于编码格式不匹配导致的。具体来说,代码文件使用的是 GB2312 编码,而 IDE 或编辑器在搜索或显示时可能默认使用了 UTF-8 或其他编码,从而导致中文无法正确显示或搜索

网友G:
首先,确认您的代码文件实际使用的编码格式:使用文本编辑器(如 Notepad++VS Code)打开文件,查看当前编码格式。如果文件是 GB2312 编码,建议统一转换为 UTF-8,因为 UTF-8 是更通用的编码格式

网友H:
使用 VS Code 转换编码用 VS Code 打开文件。点击右下角的编码格式(如 GB2312)。选择 通过编码保存 -> UTF-8

网友I:
如果文件编码已经正确,但搜索时仍然显示乱码,可能是 IDE 的搜索功能未正确识别编码

网友J:
IDE 中关闭项目,删除索引文件(如 .vs 文件夹),然后重新打开项目

网友K:
使用支持多编码的搜索工具(如 Notepad++ Everything)进行中文搜索

网友L:
确保使用的 IDE 版本支持 UTF-8 编码。如果版本较旧,建议升级到最新版本

网友M:
转换编码后,重新打开文件,确认中文显示正常。使用 IDE 的搜索功能(Ctrl + F)测试中文搜索是否正常

网友N:
将文件编码统一转换为 UTF-8,并配置 IDE 使用 UTF-8 编码

网友O: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尝试重新索引文件或使用外部工具搜索。确保 IDE 版本支持 UTF-8 编码

网友P:
编码格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