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RTC时钟会越走越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12-11):
STM32F407 RTC时钟会越走越快是怎么回事

现在我在用RTC时钟,发现越走越快,2小时内能快5分钟,请问是怎么回事

如何解决,是不是设定24小时时间时 ampm不等于0造成的

xch
遥遥领先

网友A:
晶振老化了?

网友B:
更换新的晶振试试

网友C:
使用TCXO或OCXO

网友D:
选择LSE作为RTC时钟源

网友E:
分频器配置不正确

网友F:
如果RTC的时间更新算法存在缺陷,可能会导致时间计算不准确。检查并优化RTC的时间更新算法。

网友G:
RTC的电源存在波动导致的?

网友H:
RTC的中断处理函数存在问题

网友I:
在电源引脚处添加合适的去耦电容,可以减少电源噪声对RTC时钟的影响。

网友J:
使用高精度的RTC外部时钟吧

网友K:
用mco输出LSE 时钟,然后用频率计测量看看是不是搞错了。
如果没有测到频率信号说明时钟错配置成LSI了。
有信号,不是32768就换晶体,或者微调负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