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T6 ADC采集一次有值一次为0

楼主(2024-12-11):
采集PC0-3四个通道的ADC值通过串口1秒打印一次,输出结果一次有值一次结果,修改打印时间也没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AD10:0,AD11:0,AD12:0,AD13:0
AD10:4091,AD11:4091,AD12:18,AD13:1601
AD10:0,AD11:0,AD12:0,AD13:0
AD10:4091,AD11:4091,AD12:18,AD13:1601
AD10:0,AD11:0,AD12:0,AD13:0
AD10:4091,AD11:4091,AD12:18,AD13:1601
AD10:0,AD11:0,AD12:0,AD13:0
AD10:4091,AD11:4091,AD12:18,AD13:1602
AD10:0,AD11:0,AD12:0,AD13:0
AD10:4091,AD11:4091,AD12:18,AD13:1602
AD10:0,AD11:0,AD12:0,AD13:0

网友A:
检查ADC输入引脚是否连接正确,没有短路或断路现象。

网友B:
ADC 结果不勇输出,偷梁换柱换成你自己设定的特殊值。
看看不是串口打印内部藏着美帝间谍

网友C:
在Proteus仿真中,需要注意VSSA与VDDA的电压设置。如果VSSA与VDDA同为3.3V,可能导致采集到的电压没有0电位参考。此时,可以尝试将VSSA转移到GND组,再运行ADC程序以查看是否能采集到正确的电压。

网友D:
VREF+和VREF-引脚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E:
如果可能,尝试更换其他未使用过的ADC引脚进行采集,以排除引脚损坏的可能性。

网友F:
ADC初始化配置有误?

网友G:
使用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函数进行ADC校准

网友H:
周围存在电源噪声?

网友I:
时钟抖动导致的?

网友J:
电磁干扰

网友K:
采样与量化误差

网友L:
应该是通信的问题

网友M:
舍弃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