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L021] 好像可以输出3路互补,是不是就可以驱动无刷电机了

楼主(2024-12-11):
这个示例里我看有配置互补,怎么最后没配置
这是配置了互补的吧,我看7个都配置上了
后面这个怎么只配置了四个,难道互补的就自动搞定了吗?

网友A:
可以看看实际的输出效果啊

网友B:
驱动无刷电机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