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DI电机运动控制解决方案 驱动智能运动新时代

楼主(2024-12-12):
[i=s] 本帖最后由 21ic子站宣传员 于 2024-12-12 11:40 编辑

ADI电机运动控制解决方案 驱动智能运动新时代

随着工业自动化、智能制造和物联网的发展,市场对运动控制解决方案的需求持续增长。作为驱动机械运动的关键技术,电机和运动控制系统被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机器人、消费电子、医疗设备、自动驾驶以及智能家居等多个行业。据市场调研公司GMI预测,2023年,全球运动控制市场的规模约为203亿美元;市场预计在2024至2032年期间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为5.5%,2032年,市场规模预计达到334亿美元。

电机和运动控制是现代工业和技术应用的核心领域。ADI拥有业界领先的电机和运动控制产品,旨在将数字信息完美地转换为物理运动,使工业4.0能够在先进机器人、自动化、医疗假肢、3D打印等应用中发挥作用。从底层芯片到上位模块,ADI可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而且产品组合十分广泛,包括电机、编码器、电机控制IC和模块,可提高智能运动系统的效率、缩小物理尺寸,并缩短上市时间。

步进电机(Step Motor)

步进电机是一种能够将电脉冲信号转换成精确角位移的电动机,通常由定子和转子两部分组成。定子上有绕组,转子上有齿,通过控制定子绕组的通电顺序,电机能够以固定的步进角度逐步旋转。步进电机通过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可以通过精确和可预测的方式控制运动,因此广泛应用于需要精确定位和速度控制的场合。

根据结构和工作原理,步进电机可分为多种类型,包括:永磁式步进电机(PM)、可变磁阻步进电机(VR)和混合式步进电机(HB)。每种类型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应用场景。按照驱动方式的不同,也可以分为双极性和单极性步进电机。选择合适的步进电机类型,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包括精度、转矩、速度和成本等因素。

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电机线圈发送电流,产生电磁场,迫使磁性转子进入所需位置。这可以使用附加电流状态,以全步、半步或更小的微步来完成。微步进可提高步进电机应用的精度、扭矩、能源效率和平滑度,同时减少步进损耗、振动和噪声。

步进电机驱动器可通过将全步细分成更小的微步,以便使用正弦电流波形进行控制,从而实现极高精度和平滑度的运动。ADI Trinamic™技术将每一个全步细分成最多256个微步,让数字信息转化为平滑的物理运动。由此产生的电流控制方案可减少噪声和振动,同时提高可实现的扭矩和精度。

步进电机是耐用型开环电机,是唯一在开环情况下既可以精确的控制位置,又可以精确地实现速度的一类电机。与其他电机相比具有多方面的优势,比如低速和静止状态时具有高扭矩、边际定位误差不会累积、对启动/停止响应出色、具有成本效益且易于使用。当需要精确可靠的开环定位时,步进电机就是优先选择。

针对ADI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产品,全球排名前列的电子元器件授权代理商WT文晔科技结合当前市场,重点推荐一款效率和空间都优于市场同级产品的静音步进电机驱动器 TMC5240

TMC5240是一款智能高性能步进电机控制器和驱动器IC,具有串行通信接口(SPI、UART)和广泛的诊断功能。它结合了灵活的、经过加加速度优化的斜坡发生器(用于自动目标定位)和业界最先进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基于256步内置索引器和两个完全集成的36V、3.0A(最大) H桥以及非耗散集成电流感应(ICS)。

该控制器效率约为目前市场其他方案的两倍,空间方面高度集成(节省60%+),拥有卓越的电流控制和运动控制。ADI先进的 StealthChop2 斩波器可确保确保达到业界极低的噪声水平,并确保效率和扭矩。高集成度、高能效和小尺寸使系统小型化和可扩展,从而实现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完整的解决方案大大降低了应用开发者的学习曲线,同时提供了比同类竞品更优秀的性能表现。

伺服电机(BLDC/PMSM/DC Servo Controller)

伺服电机是一种能够精确控制角度、速度和位置的电动机,广泛应用于需要高精度运动控制的领域。伺服电机与伺服控制器(Servo Controller)协同工作,形成闭环控制系统,通过伺服控制系统接收指令信号,并将其转化为电机轴的运动,以实现精确的定位和速度控制。

伺服电机控制器来控制伺服电机,该系统广泛应用于需要精确位置、速度和力矩控制的领域,如工业自动化、机器人、数控机床、医疗设备和自动化生产线。与步进电机控制器不同的是,伺服控制器的核心功能是实现闭环控制(Closed-loop Control)。本次介绍的伺服控制器主要包含无刷直流电机(BLDC)、永磁同步电机(PMSM)以及直流电机伺服控制器。

首先,无刷直流电机伺服控制器通过电子换向技术和闭环控制系统来实现对BLDC电机的精确控制,广泛应用于需要高精度、高效率和高响应速度的应用场景,如工业自动化、机器人技术和精密仪器;PMSM/DC伺服控制器的核心也在于实现对电机的闭环控制,以达到对位置、速度和力矩的精确把控,因此同样用于该场景。

根据市场表现,文晔重点推荐一款为BLDC/PMSM、2相步进电机以及直流电机和音圈提供磁场定向控制(FOC)的业界完全集成的伺服控制器 TMC4671。所有控制功能均在硬件中实现,集成的ADC、位置传感器接口、位置插值器使全功能伺服控制器能够适用于各种伺服应用,比如机器人、拾放机、工厂自动化、电动汽车等。

ADI TMC4671是专用于运动控制器功能强大的芯片,可以极大限度提高驱动效率和动态性能,而且通过硬件中的所有时间关键计算,开发动态伺服控制器仅需要几行代码,因此能快速缩短高性能伺服控制器的上市时间。

TMC4671具有高达100kHz的开关频率和控制器更新速率,并具有滤波和插值功能,如数字霍尔信号插值,以实现更顺畅的操作。该集成电路可以与各类编码器协同工作,从A/B/Z增量式简单的数字或模拟霍尔传感器到高分辨率正弦/余弦模拟编码器。传感器可灵活地映射为位置和速度控制回路的输入。

直流有刷电机(DC Motor)

直流有刷电机(Brushed DC Motor)是一种通过机械换向器和电刷来实现电流换向,从而驱动电机转子的电机,由定子(通常是永磁体)和转子(线圈绕组)组成。它是常见的电机类型之一,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和控制方便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各类小型电动工具、家用电器、玩具和汽车等领域。

直流有刷电机驱动器负责提供直流有刷电机所需的电流和电压以控制电机的速度和方向,该系统尽管面临无刷电机系统的竞争压力,但简单的控制方式、低成本和广泛的应用领域仍然使其在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未来的发展将集中在提高能效、智能化、微型化、改善EMI/EMC性能以及满足特定市场需求等方面。

对此,文晔结合当前市场重点推荐ADI的一款超小尺寸单通道有刷电机驱动器解决方案 MAX22201/2/7。该芯片集成一个36V、3.5A峰值全桥,可驱动一个有刷直流电机。全桥具有极低阻抗FET,典型RON(高侧+低侧)为0.3Ω,可实现高驱动效率。3.5A的额定峰值电流受过流保护阈值(OCP)限制。峰值电流定义为驱动器针对短暂瞬变可提供的最大电流。

值得一提的是,该驱动器的最大有效值电流(RMS)为2A,通常受散热考虑因素限制。2ARMS电流值是指标准JEDEC 4层板在25°C环境温度下得到的数值。实际最大工作电流取决于应用的热特性(PCB接地平面、散热器、通风等)。

MAX22201/2/7具有准确的无损耗集成电流检测(ICS)功能和嵌入式内部电流驱动调节(CDR)电路,用于监测通过电机线圈的电流并限制峰值输出电流。当电机电流超过限流阈值时,全桥进入衰减模式并持续固定的关断时间(tOFF)。

对于有刷电机驱动应用,电流驱动调节可确保驱动器在正常条件下或电机启动和失速条件下安全可靠地运行,同时降低系统电源和电源旁路要求。内部感测电流的缩放副本输出到外部引脚(ISEN)。所有版本均具有过流保护(OCP)、热关断(TSD)和欠压保护(UVLO)功能。每次检测到故障条件时,都会激活开漏低电平有效故障指示引脚(FAULT)。

该器件采用小型TDFN12 3mm x 3mm封装。MAX22201/2/7具有小尺寸封装、高效率并集成准确的电流检测功能,因此非常适合空间和功耗敏感型应用,比如有刷直流电机驱动、锁闭阀和电磁阀以及单相步进电机驱动。

H桥驱动器(H-Bridge Driver)

H桥驱动器(H-Bridge Driver)是一种电路配置,用于控制直流电机的方向和速度。它利用四个开关(通常是晶体管或MOSFET)以“桥”的形式连接,允许电流在两个方向上流过电机。H桥驱动器广泛应用于机器人、电动工具、汽车电动座椅和工业自动化等领域。

H桥驱动器拥有诸多优势,比如可以双向控制电机的正反转,适用于需要频繁变换转动方向的应用;可以通过脉宽调制(PWM)技术精确控制电机速度;可以通过同时导通对角线的开关使电机快速停止(短路制动);还有结构简单、成本较低等优点。

H桥驱动器是一种灵活且高效的电机控制解决方案,通过合理选择和设计可以实现对直流电机的双向控制和速度调节,提高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WT文晔结合当前市场,重点推荐一款具有集成电流检测功能的业界超小65V、3.8A双通道有刷或单通道步进电机驱动器解决方案 MAX22203。

MAX22203是一款双通道65V、3.8AMAX H桥驱动器,提供PWM输入和高精度的电流驱动调节(CDR),集成的CDR可以限制有刷直流电机的启动或停止其电流,或控制步进点击操作的相电流。每个H桥都可以单独控制,并且具有0.3Ω的超低典型RON(高侧+低侧),可实现高驱动效率和低发热。MAX22203可用于驱动两个有刷直流电机或单个步进电机。

电桥输出电流由无损耗集成电流检测(ICS)功能进行检测,无需使用体积较大的外部功率电阻(对于此功能通常是必要的),并与可配置的阈值电流(ITRIP)进行比较。通过将外部电阻连接到引脚REFA和REFB,可以为两个全桥独立设置ITRIP阈值。

每个H桥的最大输出电流为IMAX = 3.8A,并受过流保护(OCP)电路限制。可以为非常短暂的瞬变驱动该电流,旨在有效驱动小电容负载。用户可配置的最大电流调节阈值为ITRIP_MAX = 3A。在标准JEDEC 4层板上,每个H桥的最大RMS电流(IRMS)为2ARMS。最大RMS电流可能受到散热考虑因素的限制,并取决于应用的热特性(PCB接地层、散热器、强制通风等)。

MAX22203具有过流保护(OCP)、热关断(TSD)和欠压闭锁(UVLO)功能。每次检测到故障条件时,都会激活一个开漏低电平有效nFAULT引脚。在热关断和欠压锁定期间,驱动器为三态,直到恢复正常工作为止。该期间采用小型TQFN38 5mm x 7mm封装。

综上所述,ADI运动控制解决方案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卓越的性能,满足了工业自动化、智能制造和物联网领域的严格要求。通过创新的StealthChop2斩波技术和高精度电流控制,确保无噪音运行和优异的电机扭矩控制。TMC4671伺服控制器和MAX22203 H桥驱动器的高效动态响应和精确电流调节,使其在各种高要求应用中表现出色。

此外,文晔与ADI长期合作、持续创新。通过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文晔不仅帮助客户应对当前的技术挑战,还为未来的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提供了坚实的支持。相信凭借高效、精确和可扩展等领先特性,ADI运动控制解决方案将在推动行业技术创新和发展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关于WT文晔科技——全球排名前列的电子元器件授权代理商

WT文晔科技创立于1993年,总部设于中国台湾。作为全球排名前列的电子元器件授权代理商,文晔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半导体上下游的绝佳桥梁,向原厂及客户提供专业的供应链管理服务,并以“协助上游原厂订定产品营销方向、支援下游客户缩短研发时间”为目标,不断深化在产业链上创造附加价值的能力。

三十多年累积的深厚技术实力,辅以对未来产品趋势的判断能力,让文晔能串联上游原厂的产品特性与下游终端的功能需求,为原厂及客户持续增值。有关WT文晔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www.wtmec.com

媒体联络

Josephine Ng

Josephine.Ng@wtmec.com

+852 2503 2212 – 161

Lareina Huang

lareina.H@wtmec.com

+86 755 2674 3880-6543

Lydia Li

lydia.L@wtmec.com

+86 755 2674 3880-6579

网友A:
在工业生产、新能源汽车领域,电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电机的驱动芯片、算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网友B:
ADI通过控制电机的能耗成本,使得电机控制器可以设计占空更少更紧凑,实现了小型化和便携式电机控制系统。

针对可能产生的传统电机故障如短路、空转等,甚至带来安全隐患。采用何种预测性维护手段?

网友C:
看了这篇文章后谈一些我的心得

1.市场需求增长:文章提到,随着工业自动化和物联网的发展,运动控制市场的需求持续增长,预计到2032年市场规模将达到334亿美元。这表明了电机和运动控制技术在现代工业中的重要性和广泛应用。

2.技术创新:ADI在电机控制方面的技术创新,如StealthChop2斩波技术和高精度电流控制,能够有效降低噪音并提高电机的扭矩控制。这对于需要高精度和低噪音的应用场景(如医疗设备和高端消费电子)尤为重要。

3.多样化的产品组合:ADI提供从底层芯片到上位模块的全方位解决方案,涵盖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和直流电机等多种类型,显示出其在运动控制领域的全面布局。

4.高集成度和小型化:如TMC5240和TMC4671等产品的高集成度和小尺寸设计,能够帮助开发者缩短产品上市时间,同时提高系统的效率和可靠性。

网友D:
看完这篇资料帖,感觉ADI公司的相关IC产品对于电机工控设备的研发和改进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一是可具备伺服、步进、同步等类型电机等兼容性;其二是具有模块化选配的灵活性,便于研发、维修的选配。
对于ADI公司此类IC,本人有一个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方面:ADI公司有没有通用功率电动机逆变模块选择,例如0.75KW——45KW三相一体化逆变模块;或者智能IPM功率模块?

网友E:
MAX22201/2/7作为ADI的超小尺寸单通道有刷电机驱动器解决方案,不知道发热情况怎么杨,这可能要具体测试过才知道,不过相信ADI会做得比较好

网友F:
ADI在电机运动控制领域的解决方案,涵盖了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直流有刷电机以及H桥驱动器等多种电机控制技术。通过深入了解这些技术的工作原理、应用场景以及ADI的相关产品,可以深刻感受到ADI在运动控制领域的深厚技术积累和市场领先地位。

网友G:
ADI针对多种不同类型的电机推出的各种产品,方便了开发缩短设计周期,更好的应用到不同行业。

网友H:
TMC5240方案和MAX22201/2/7方案都比较吸引我,首先TMC5240方案可以静音效果,我从事的行业属于医疗电子方面,对于设备的噪音有一定要求,那么这款步进电机的静音方案就很受益,其次就是MAX22201/2/7方案,在空间尺寸小和功耗低方面有姣好优势,在应用设计中,可以充分实现空间设计,同时能够做到高精度检测,确实是不错的方案

网友I:
ADI电机运动控制解决方案,包括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直流有刷电机以及H桥驱动器等多种电机控制技术,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卓越的性能,满足了工业自动化、智能制造和物联网领域的严格要求,在推动行业技术创新和发展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网友J:
读后挺有收益,了解ADI电机运动控制解决方案最先成就。很厉害。提一个建议。每次选择编码器及解码很是麻烦,能否驱动器集成编码器。

网友K:
读后感受,ADI确实在智能化道路上走的越来越好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如果在价格上再有优势,会能占领比较大的市场.还有如果配到的研发工具如果能再丰富一些就更好了.

网友L:
ADI公司的TMC4671伺服控制芯片,可以实现直流无刷电机、永磁同步电机、2相步进电机、直流有刷电机和音圈电机提供磁场定向控制,适用电机类型宽泛、而且控制芯片集成了ADCs、位置传感器接口、位置差值器,能够满足各种伺服控制。

网友M:
ADI的电机运动控制解决方案具有以下技术特点和优势:
高精度电流和电压检测‌:支持速度和转矩控制,确保运动的精确性和稳定性‌;
iCoupler数字隔离器‌:实现出色的高压安全隔离,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灵活算法‌:针对IM电机和PMSM电机推出,提供更高效率的控制;
处理器支持‌:提供可靠的矢量和无传感器控制,适应多种应用场景‌;
实时工业控制网络‌:支持多个电机的同步控制,提升整体系统的协调性和效率‌。
综上所述:ADI电机运动控制,涵盖了众多的电机驱动领域,是集成化,小型化电机驱动的首选!

网友N:
通过阅读资料学习,ADI公司的TMC5240是一款性能卓越、功能全面的步进电机控制器和驱动IC,特别适用于需要高精度、低噪音和高效能的应用场景。确实是步进电机控制领域一款极具竞争力的产品。

网友O:
学习了,了解了电机的应用方向,这为以后从事这方面的设计提供了参考。电机的应用最主要的还是其驱动,有好的驱动方案也为设计带来了便利,ADI公司的驱动方案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网友P:
ADI提供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可通过将全步细分成更小的微步,让数字信息转化为平滑的物理运动,同时对启动/停止响应出色,应该可以很好的应用到气象仪器安装上,在对气象精密仪器搬运,在抬高安装时相信能够很好的发挥作用。

网友Q:
电机和运动控制是否还有哪些瓶颈与重大挑战?

网友R:
电机驱动运用介绍的还是挺详细的,不知其在实际运用上的困难点是什么?有什么痛点是还没有攻克的?

网友S:
TMC5240是一款智能高性能步进电机控制器和驱动器IC。指针仪表有案例吗?

网友T:
我们是做消费类电子,对H桥电路应用的很多,很多时候驱动电路都是通过分立件的推挽电路搭建的。软件控制的不好,就会造成启动的时候冲击电路比较大,或者死区时间设置不合理,造成上下管直通烧MOS的风险。市面上很多都是半桥的驱动芯片。需要用两个芯片才能完成电机的驱动。ADT的H桥驱动器(H-Bridge Driver)比较吸引,不仅是全桥驱动,而且可以同时驱动两个有刷电机,具备电流检测功能,保护电机和MOS不被损坏。

网友U:
      电机和运动控制是现代工业和技术应用的核心领域。ADI拥有业界领先的电机和运动控制产品,旨在将数字信息完美地转换为物理运动,使工业4.0能够在先进机器人、自动化、医疗假肢、3D打印等应用中发挥作用。从底层芯片到上位模块,ADI可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而且产品组合十分广泛,包括电机、编码器、电机控制IC和模块,可提高智能运动系统的效率、缩小物理尺寸,并缩短上市时间。主要包括: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直流有刷电机、H桥架、驱动器等。

       ADI电机和运动控制产品具有以下主要优点:

       1)高效能:ADI的伺服电机控制芯片能够使复杂的S型曲线变得易于实现,减少对有效载荷的干扰,提升运行平稳性和节能效果。

       2)高精度:ADI的高精度电流和电压检测产品支持速度和转矩控制,确保精确的运动控制。其数字隔离器产品实现了出色的高压安全隔离,进一步提升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3)低功耗:ADI的电机控制解决方案有助于实现超低功耗和高效率。其产品组合包括数据转换器、放大器、嵌入式处理器、iCoupler数字隔离器以及用于电机控制解决方案的电源管理器件,这些组件共同作用,降低了整体系统成本,同时提高了系统的能效。

       4)应用场景广泛ADI的产品能够提高智能运动系统的效率、缩小物理尺寸,并缩短上市时间‌。

网友V:
ADI运动控制解决方案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卓越的性能,满足了工业自动化、智能制造和物联网领域的严格要求。通过创新的StealthChop2斩波技术和高精度电流控制,确保无噪音运行和优异的电机扭矩控制。TMC4671伺服控制器和MAX22203 H桥驱动器的高效动态响应和精确电流调节,使其在各种高要求应用中表现出色。
在面临市场高效能和低功耗的需求下,怎么平衡电机系统设计中复杂的电磁设计、热管理和机械设计?

网友W:
读完 ADI 电机运动控制解决方案的相关内容,深感震撼与启发。在如今工业自动化、智能制造和物联网蓬勃发展的浪潮下,电机和运动控制领域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其市场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ADI 在该领域展现出了强大的技术实力和产品优势。无论是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直流有刷电机还是 H 桥驱动器,都拥有先进的技术特点和卓越的性能表现。如步进电机驱动器的高精度微步控制技术,伺服控制器的强大闭环控制功能等,这些都为各行业的智能运动系统提供了高效、精准且可靠的解决方案,有效提升了系统的效率、精度和稳定性,同时降低了成本和物理尺寸,缩短了上市时间。
这让我意识到技术创新和产品优化在现代工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也激励我在今后更加关注该领域的发展动态,不断学习相关知识,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以适应时代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为推动行业进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网友J:
ADI有没有集成锂电池bms与小功率永磁电机驱动控制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