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开启3路SPI、6路DMA双向收发,同一时刻1路SPI、2路DMA没问题;多路同时SPI主,DMA经常失灵,不能操作SPI;SPI从,偶有错位

楼主:
swpub|  楼主 | 2024-12-12 11:56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GD32H7开启3路SPI、6路DMA双向收发,同一时刻1路SPI、2路DMA没问题;多路同时进行SPI Master、DMA经常失灵,不能操作SPI;SPI从,偶有错位现象。

有知道的大神麻烦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2024-12-27):
可能是中断打断了

楼主:
应该都不行。目前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B:
SPI从模式数据错位可能是由于时钟设置不当

网友B:
主从模式选择的设置和引脚SS(片选信号)的连接不一致,可能导致数据错位。

网友C:
程序逻辑错误

网友D:
DMA总线故障

网友E:
内部寄存器损坏或丢失

网友F:
外设地址映射错误

网友G:
溢出错误可能导致SPI从模式数据错位

网友G:
DMA参数设置不当

网友H:
看起来是SPI太快,DMA跟不上了,可以看看DMA寄存器有没有报错产生。

解决思路:
- 减小数据量(但需求不变,这点无法改变)
- 减小传输次数,增加每次传输数量,可以提高利用率。
- 利用好FIFO,提前准备数据,避免断流
- 使用性能的更高的内存,避免使用SDRAM,PSRAM等外部低速存储。

看看SPI有没有FIFO,配合DMA的连接连续传输,应该可以缓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