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为什么车机升级车就不能开了?

楼主(2024-12-12):
为什么车机升级车就不能开了?芯旺在车机方面都做了什么呢?

网友A:
什么车?什么车机?什么芯片?

网友B(2025-02-05):
现在很多电车确实是这样的,主要是车机占据了车辆安全稳定的大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车?什么车机?什么芯片?

比如比亚迪就是这样的,但芯片是谁家就不是很知道了

网友C:
我觉得芯旺一般在传感器采集监测这块应该都有参与吧

网友D:
一般通信之类的都可以用芯旺微的MCU啊

网友E:
这个不好说,得看芯旺的介绍才行,才知道都做了啥

网友F:
你可以直接去官网瞅瞅,官网有相关方案吧,关于车机方面的

网友G:
这种不好说,可能是为了安全吧,所以车机升级就不让启动了

网友H: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车机有全车监控之类的,升级的话监控就没了,为了保证驾驶员安全可能是这样

网友I:
芯旺好像在车规方面有很多表现呢,比如车灯应该就有

网友J:
当然是程序员设定的啦,这个没啥问题的

网友K:
一般芯旺可能是会做车灯啊,车辆传感器的采集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