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ungFu8的flash擦写支持10万次,有没有相关均衡算法?

楼主(2024-12-13):
KungFu8的flash擦写支持10万次,有没有相关均衡算法?

网友A:
邮件索取官方例程:support@chipon-ic.com

网友B(2025-02-05):
KungFu8 是芯旺微电子推出的一款高性能8位MCU系列,其Flash存储器支持10万次擦写操作。为了延长Flash存储器的使用寿命并提高系统的可靠性,通常会采用一些均衡算法(Wear Leveling Algorithm)来均匀分布写操作,避免某些存储单元被频繁擦写而导致提前失效。

网友C:
均衡算法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动态分配写操作的位置,使得所有存储单元的擦写次数尽可能均匀分布,从而延长Flash存储器的整体寿命。

网友D:
flash普遍就是10万级的擦写寿命,正常应用过程中都是需要做均衡算法和坏块管理的。

网友E:
静态均衡算法:在系统初始化时,将数据均匀分布到不同的存储块中。适用于数据写入频率较低的场景。

网友F:
动态均衡算法:在每次写操作时,动态选择擦写次数较少的存储单元进行写入。适用于数据写入频率较高的场景。

网友G:
将Flash存储器划分为多个块,每次写操作时选择擦写次数最少的块进行写入。适用于大容量Flash存储器的场景。

网友H:
虽然KungFu8 MCU本身不直接提供内置的均衡算法,但用户可以通过软件实现各种均衡算法来延长Flash存储器的使用寿命。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可以选择合适的均衡算法并进行优化。

网友I:
页级均衡算法:将Flash存储器划分为多个页,每次写操作时选择擦写次数最少的页进行写入。适用于小容量Flash存储器的场景。

网友J:
芯旺微电子的KungFu8 MCU系列本身并不直接提供内置的均衡算法,但用户可以通过软件实现上述均衡算法

网友K:
flash的均衡算法都需要自己实现的,比较复杂。

网友L:
解决均衡可以这样,在Flash中分配一个区域用于记录每个存储单元的擦写次数。每次写操作后更新相应存储单元的擦写次数。在每次写操作时,选择擦写次数最少的存储单元进行写入。可以通过遍历记录区域来找到擦写次数最少的单元。

网友M:
定期将数据从擦写次数较多的存储单元迁移到擦写次数较少的存储单元。这可以通过后台任务或定时器中断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