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芯旺有没有类似于铁电的flash啊?

楼主(2024-12-14):
我想要个速度快的存储,而且还想要个掉电不丢失的,芯旺有没有啊?

网友A:
多少算快?掉电不丢失的有FLASH和EEPROM

网友B(2025-02-10):
那你要多大的存储容量啊?

网友C:
一般会有吧,但是估计铁电还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其实你用铁电就可以了

网友D:
芯旺没有做flash的吧,而且铁电更是没有了啊

网友E:
芯旺微电子目前的产品线中并没有直接类似于铁电存储器(FRAM,Ferroelectric RAM)的Flash存储器。铁电存储器是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具有高速读写、低功耗和高耐久性(通常支持10^12次擦写)的特点,常用于需要频繁写入数据的应用场景

网友F:
芯旺的MCU(如KungFu系列)通常集成了Flash存储器,具有以下特点:非易失性:数据在断电后不会丢失。擦写次数:通常支持10万次擦写操作。低功耗:适合电池供电的应用场景。高可靠性:具备良好的数据保持能力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G:
虽然芯旺没有直接类似于FRAM的存储器,但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类似的功能:可以通过SPI或I2C接口连接外部FRAM芯片,实现高速、高耐久性的数据存储

网友H:
通过软件算法优化Flash的写操作,减少擦写次数,延长Flash的使用寿命。例如,使用均衡算法(Wear Leveling)来均匀分布写操作。

网友I:
芯旺应该是没有相关的解决方案,你要是快还不丢失的话,用铁电没啥问题

网友J:
一般都是flash,芯旺好像没有铁电

网友K:
这种你得考虑你的应用场景,要是不经常擦写的话,用flash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