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1uA的休眠功耗,那么唤醒需要多久?

楼主(2024-12-15):
低至1uA以内的休眠功耗已经成为ChipON很多产品的标准配置,那么唤醒这芯片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A:
具体问的是8位还是32位?哪种低功耗模式?什么唤醒源?

网友B(2025-02-10):
芯旺微电子的MCU产品在低功耗设计方面表现优异,许多产品的休眠功耗可以低至1μA以内。关于唤醒时间,这取决于具体的芯片型号、唤醒源以及工作模式。

网友C:
不同的唤醒源(如外部中断、定时器、RTC等)对唤醒时间的影响不同。

网友D:
如果芯片在休眠时使用低速时钟(如32.768kHz晶振),唤醒后需要切换到高速时钟(如内部RC振荡器或外部晶振),这会增加唤醒时间。

网友D:
不同型号的芯片在唤醒时间上可能存在差异。

网友E:
深度休眠模式(如Stop模式)的唤醒时间通常比浅度休眠模式(如Sleep模式)更长。

网友F:
浅度休眠模式:唤醒时间通常在几微秒(μs)到几十微秒之间。例如,从Sleep模式通过外部中断唤醒,唤醒时间可能为5μs~20μs。

网友G:
深度休眠模式:唤醒时间通常在几十微秒到几毫秒(ms)之间

网友H:
一般还有超低功耗模式,唤醒时间可能更长,通常在几毫秒到几十毫秒之间

网友I:
以芯旺的KungFu系列MCU为例:Sleep模式:唤醒时间:约5μs~20μs。适用场景:需要快速响应的低功耗应用

网友J:
选择合适的唤醒源:外部中断通常比RTC唤醒更快。使用高速时钟:在唤醒后尽快切换到高速时钟以减少延迟。优化软件设计:在唤醒后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初始化操作,快速进入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