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芯旺的KungFu8内核单片机,如果进入低功耗,IO需要配置什么模式?

楼主(2024-12-15):
一般来说,芯旺的KungFu8内核单片机,如果进入低功耗,IO需要配置什么模式?

网友A:
悬空脚设置模拟或数字输入上拉均可,非悬空脚要看外部接口

网友B(2025-02-11):
在芯旺微电子的KungFu8内核单片机中,进入低功耗模式时,IO口的配置非常重要,因为不正确的配置可能会导致额外的功耗。

网友C:
设置合适的上下拉电阻,根据外部电路情况,配置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避免IO口电平不确定

网友D:
避免浮空输入,浮空输入会导致IO口电平不稳定,从而增加功耗

网友E:
关闭未使用的功能,如关闭未使用的模拟功能(ADC、比较器等)和数字功能(PWM、UART等)

网友F:
根据IO口的使用场景,可以配置为输入模式,带上拉或下拉的输入模式:如果外部电路没有明确的电平,建议启用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避免IO口浮空。

网友G:
如果IO口需要驱动外部电路,可以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并设置明确的电平(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H:
如果IO口用于模拟功能(如ADC输入),需要关闭数字输入缓冲器,以减少功耗

网友I:
不同型号的KungFu8单片机可能有不同的IO口配置要求,请参考具体型号的数据手册。

网友J:
在实际应用中,建议通过功耗测试验证IO口配置是否合理

网友K:
如果需要通过IO口唤醒芯片,确保唤醒源的IO口配置正确(如外部中断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