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4M的主频一般会用在什么上?

楼主(2024-12-16):
请问一下,我看芯旺有芯片可以在低功耗情况下,配置主频为4M,那4M一般都应用什么场合?或者实现什么功能啊?

网友A:
芯旺芯片提供一个低功耗 4MHz 的振荡器 LP4M,在低功耗模式时使能。内部低功耗 4M 振荡器LP4M 可以作为系统主时钟 SCLK 源的输入、作为外设高频频时钟源 HFCLK 的输入。

网友B(2025-02-12):
在芯旺微电子的KungFu内核单片机中,支持在低功耗模式下配置主频为4MHz。这种配置通常用于对功耗敏感但需要一定计算能力的应用场景。

网友C:
4MHz的主频在低功耗模式下是一个折中的选择,既能够满足一定的计算需求,又能保持较低的功耗。

网友D:
如智能手表、健康监测设备等,需要在低功耗模式下运行,同时处理传感器数据或执行简单的算法

网友E:
无线传感器节点,在物联网(IoT)应用中,传感器节点需要长时间运行,4MHz的主频可以满足数据采集和无线通信的需求

网友F:
在低功耗模式下,4MHz的主频可以用于简单的电机控制(如步进电机或直流电机)

网友G:
用于低功耗的LED调光或简单的灯光效果控制。

网友H:
传感器数据采集,如温度、湿度、压力等传感器的数据采集和处理

网友I:
简单信号处理:如滤波、平均值计算等。

网友J:
低速通信,如UART、I2C、SPI等通信协议的实现。如BLE(低功耗蓝牙)或LoRa等低功耗无线通信协议的处理

网友K:
周期性任务,如定时唤醒、数据记录、状态检测等